好吧,我来提个问题,皇家狮鹫假行僧请进来!

楼主(2013-05-06):
         1代2代哪咤飞控的区别现在已经知道固件一样,那请问硬件是否一样,好比I3和I5都是CPU ,都可以运行win7,但是速度是有区别的。我们早买哪咤的用户玩了这么久也值了,问题是想弄清楚硬件是否一致。

网友:
1代2代哪咤飞控主控肯定是一样的,只是多了一个PUM而已

网友A:
硬件是完全一样的。用的处理器都是一样的。
NAZAM V2主要是在扩展方面做了些升级。

网友:
看了楼上的解释,心里舒服多了!

网友:
还有就是换了黑色盒子..为了遮光让空压计更准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硬件是完全一样的。用的处理器都是一样的。
NAZAM V2主要是在扩展方面做了些升级。

你好,那是不是说,现在升级后区别就在于一个pmu和灯模块,其他都完全一样了?买个pmu跟闪灯回去,那么v1完全等于v2?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那是不是说,现在升级后区别就在于一个pmu和灯模块,其他都完全一样了?买个pmu跟闪灯回去,那么v1 ...

回答正确,加10分!

网友:
為什麼phantom沒有固件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