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求助!!!F5B配动力

楼主(2013-05-06):
朋友给了一架复合材料的滑翔机,翼展一米七,空机重600克。机头口径38MM。不知道该配什么样的动力。求告知。非常感谢

楼主:
最好是内转电机

网友A:
小机建议直接外转,2212/2216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机建议直接外转,2212/2216都可以。

这个飞机外转的电机装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飞机外转的电机装不了

用Hyperion Gs。。。。专用滑翔机电机,内转加行星减速不耐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Hyperion Gs。。。。专用滑翔机电机,内转加行星减速不耐操

能帮忙给推荐个型号不,第一次弄这种飞机,完全不懂。谢谢

网友C:
38mm的开口装2216 2217 问题都不大,我一个T2M改电也是开的38,用的2212,电机线固定一下就行。F5B动力应该找专用的电机电调桨和桨罩,上6S 3300mah以上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38mm的开口装2216 2217 问题都不大,我一个T2M改电也是开的38,用的2212,电机线固定一下就行。F5B动力应该 ...

谢谢了,就按你说的我先试试

网友(2020-05-05):
同款F5B,请问楼主配了什么电机?几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