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0915舵机齿轮问题和ESC BLC-40A问题

楼主(2013-05-06):
1.C0915舵机齿轮问题
   因为C0915的塑料齿轮比较容易坏,扫齿。我看到一款DC1016MG舵机,它使用的是金属齿轮。
   可否购买DC1016MG的金属齿轮配件,然后装在我的C0915中呢?
2.ESC BLC-40A模式问题 - 电动E325
   此款速控器有3中模式,其中有2种是正对直升机的,1)直升机无定速器模式,2)直升机有定速器模式。
   现在我选择直升机无定速器模式。
   请问什么情况下选择直升机有定速器模式,或是在购买你们的定速器(No.8030)后才能使用?
3.ESC BLC-40A 马达进角问题
   请问这个有什么用?我现在设置为自动timing。我现在主要是练习悬停。

网友A:
1.C0915齿轮与DC1016MG齿轮不可通用,齿比有差别
2.不建议BLC-40A电变使用定速,温度会过高,建议使用直升机无定速模式油门曲线一条直线
3.进角设置自动即可

祝愉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1.C0915齿轮与DC1016MG齿轮不可通用,齿比有差别
2.不建议BLC-40A电变使用定速,温度会过高,建议使用 ...

好的。谢谢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