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创新正式发布IOSD 新固件支持Naza-M/Naza-M V2!

楼主(2013-05-06):
大疆创新正式发布IOSD 新调参软件和新固件,该固件支持Naza-M/Naza-M V2的使用。

1. 最新版本信息

  • iOSD固件版本: 2.00
  • iOSD调参软件版本: 2.00
  • iOSD用户手册版本:2.04

2. 更新了什么?

iOSD固件

  • 增加支持Naza-M(需要配合Naza-M V2的PMU V2一起使用)。
  • 增加支持Naza-M V2。

iOSD调参软件

  • 支持查看指南针数据。

iOSD用户手册

  • 添加支持Naza-M的说明。

其他

提供数据记录功能,能记录各通道输入和输出、GPS卫星个数、动力电池电压、距离HOME点距离、高度等飞行数据

注意:Naza-M必须配合Naza-M/Naza-M V2调参软件V2.10将Naza-M的固件升级到V3.10版本。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登入DJI官网或者直接与DJI当地授权代理商取得联系,谢谢!

网友A:
老版IOSD可以吗?
当时才买了没几天就改新的了

网友:
同问IOSD V1将何去何从

网友:
最早拿到的第一代IOSD又成了白老鼠了, 又要加钱才能换成二代的,一代的产品直接夭折了.没的升级了.

网友:
刚买没一个月呢  就成老旧的东西~~~我真~`无语!~~我们的钱啊~~~~!!!!!!!!!!!!!!@@@@@@@@@@@@@@@@@@@@

网友:
DJI不厚道。

网友:
什么时候可以支持ACE ONE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版IOSD可以吗?
当时才买了没几天就改新的了

老版的iOSD同样可以使用,我已试用,效果很好,待会发个贴晒晒。

网友:
其实V1版iOSD可以免费获得个适配器,有了适配器,更方便安装啊,这个适配器可以当一个独立的集线器,接线更方便。。。俺有点后悔花钱升级iOSD MarkII了

指南针的XYZ啥意思?不能直接看航向角吗?另外datalog文件何时能加上时间啊?隔了一天的数据,导出来就犯晕了,哪个是哪个啊。。。

网友:
什么时候,可以支持,NAZA-H

网友:
黑匣子数据记录的日期问题再次落空,每次飞行前都得进去把iOSD记录文件清空,否则回来根本不知道数据哪个是哪个。没有日期时间的数据记录还叫黑匣子数据吗

网友B:
想了想,如果IOSD要记录时间,iosd里面就必须有时钟,然后还要装一个纽扣电池在里面保存时间设置,所以,iosd里面要记录时间和日期就不要想了,每次飞完或者飞前就不要偷懒清空内存数据吧。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了想,如果IOSD要记录时间,iosd里面就必须有时钟,然后还要装一个纽扣电池在里面保存时间设置,所以,io ...

GPS的信号就包含时间信息,时钟应该不是问题。

网友:
估计悟空玩家有种被卖的感觉,但是,NAZA玩家更有被坑的感觉,因为IOSD比NAZA还贵!

网友:
Phantom的NAZA不能升级到V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