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用平口钳做滑台的吗?

楼主(2013-05-06):
上网无事,看到卖钳子的,想想能用号称0.005的精密平口钳做滑台吗,做一个桌面小铣。行程很小,雕个蚂蚁,刻个*啥的。有没有做过的啊。

网友A:
你可以收车床的滑板做小滑台 便宜又好用

网友B:
应该是可以的,但是这样不耐磨啊,都是硬材料,平口钳平时滑动的不多,不需要耐磨,而且不带锁紧,精度是指外形的精度,滑动部分未必有那么精密,不然也滑动不顺畅啊

网友C:
坛子里 貌似用滑台改平口腔的比较多吧

网友D:
貌似钳子比线轨贵。。

网友E:
不计成本雕蚂蚁啊~
有TX收小十字滑台做的,据说小五百

网友F:
如果平口钳是免费的,可以试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