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用上油不

楼主(2013-05-06):
舵机
里用上点黄油什么的不?不会露到电路里吧?今天上了点,是尾舵机,也不知道行不行。谢谢哪位给说说。

网友A:
不用,舵机里要么是塑料齿轮自润滑,要么有油了。没事少拆舵机,精度会下降

网友B:
有专用的舵机油。

网友C:
舵机里用的是白色的专用润滑脂,比较不容易挥发,网上找得到。。。换齿轮的话可以用一点

网友D:
常飞舵机也要保养得

楼主:
色彩
今天拆了,上了点黄油,不会溢出,到电路版吧?里头的白色油,已经没什么了

网友E:
从来就没放过什么油,舵机里面那些白色的油他们说是凡士林

网友F:
飞的多还是可以定期保养一下的 没必要太纠结这个哈

网友G:
一般换齿时时上些齿轮油

网友H:
我一般会加一点油,很稠的那种两号锂基脂,有减小虚位的作用,不过舵机可能会牺牲一点速度和扭力,因为油比较稠,有负载,楼主可以多种试一下发个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