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no cp机子不耐炸

楼主(2013-05-06):
入了ncp一些日子了,试飞的感觉不错的蛮稳定的,在飞第三个电池时由于疏忽在家具旁边起飞,就在起飞还没离地的时候就碰了一下家具,结果十字盘的一个球头断了桨叶没问题,还好换另一组球头扣。在这写下这些试飞经历希望可以对新手对该机有一个基本认识和了解,老手可以指点一下批评指正。也冒险试了一下电池的最大飞行时间,使新手对于电池的可飞时间有底心中有数,测试悬停时间约5分钟左右,不是卖机的老板所说的8分钟(不是一家T宝的卖家如是说),代价是坏了一个电池。再往后的飞行中也还是悬停练习,离地高度也就2~30cm,结果又碰了一下桨叶导致(将碰时以把油门拉下)这下十字盘的球头扣又断了,有一桨叶有点烂要换,十字盘是一定要换的了,可旋翼头的螺丝取下旋翼头也无法取下,底下的大齿也没螺丝,看来全是用502粘死了,这下可如何修复呢?有请老鸟给予指点解决办法,多谢!

网友A:
大家说的最大飞行时间不是飞到电池报废为止,应该是飞到3.6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家说的最大飞行时间不是飞到电池报废为止,应该是飞到3.6v左右

我不是想飞到报废为止,而是感觉动力开始下降就停止了。就是这样飞也发现一个电池坏了。只飞了一次而已,也不知是我运气不好还是电池质量也有一点问题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是想飞到报废为止,而是感觉动力开始下降就停止了。就是这样飞也发现一个电池坏了。只飞了一次而已, ...

这样的话绝对是电池的问题了

网友:
铻鸿窛璁剧疆濂戒篃鑳藉欢闀跨画鑸椂闂达紝涓嶈繃ncp鑴嗗急涓嶆槸涓

楼主:
有请老鸟给予指点解决办法,多谢!

网友B:
你看着要炸鸡了 赶紧切熄火啊

网友:
紧切熄火a

网友:
直到条件反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着要炸鸡了 赶紧切熄火啊

我是用的新手模式,所以只是把油门拉下,也相当于熄火了.

网友C(2013-08-13):
请看我的帖子,谈这个问题: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id10606281

网友D:
大多数做航模的不是怎么研究让飞机摔不坏,而是让飞机怎么一摔就坏,然后把价值几毛的塑料升值几十倍卖给你,反而做玩具的在材料上比较考究,而且价格比较客观,虽说电子方面不行,但材料方面并没有那么黑

网友E:
nano 还是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看我的帖子,谈这个问题: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8673&page=1&extra=# ...

看了你的帖子,4通机和6通机的区别就在于此,老鸟们一看就知道你是新手,我也是希望我们互相学习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多数做航模的不是怎么研究让飞机摔不坏,而是让飞机怎么一摔就坏,然后把价值几毛的塑料升值几十倍卖给你 ...

你说得对,全速的这鸡鸡更黑,表面上看是价廉物美但实际比华的还黑,我就是买了这鸡鸡,无刷版的也买了,花的买配件的钱可以买一架无刷版了,他的朔料部分全是脆的,电子部分也不好,无刷版的尾电机时转时不转确定是主板问题,现已进厂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nano 还是脆啊

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高手买来保证 还是性价比很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得对,全速的这鸡鸡更黑,表面上看是价廉物美但实际比华的还黑,我就是买了这鸡鸡,无刷版的也买了, ...

我只有他家那架塞斯纳182,EPS材质的机身,到现在不敢飞,怕首飞就炸得粉身碎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多数做航模的不是怎么研究让飞机摔不坏,而是让飞机怎么一摔就坏,然后把价值几毛的塑料升值几十倍卖给你 ...

哎呀,知音啊。一个小小的cp脚架卖10几块钱,人家一个电动玩具才几块钱,看来这个社会太黑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