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天7遥控到底多远啊

楼主(2013-05-06):
我用天72.4G跑MONO,在湖面上直线距离才100米就没有信号了。接收机天线在船舱里放着有影响吗。

网友A:
要失控的 放弃吧

网友B:
2。4的在水面上好像很差的

楼主:
那你们都用的什么控啊

网友C:
楼主,你把天线引出船壳,天线顶端露出金属线的那部分高于甲板10CM后再试试。
另外MONO需要100米那么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2。4的在水面上好像很差的
那请问哪种车控遥控距离好些,价格便宜点的。呵呵

网友D:
TDF 2.4G 开阔水面400米完全无问题(保守距离),我的两个2.4G的TDF,都有同样的距离。
一百元左右的FS2,在同样的水面也有这个距离,我们是做过反复的试验得出的结果,所以遥控器的距离不是问题的。
天线的位置至关重要的,保证视线能看到天线,不要靠近金属物,导电船壳会屏蔽信号,要把天线放置在外面。

网友E:
我用天7 2.4G跑26CC和帆船感觉很好!有一次实测距离350M无问题!
接收机天线都是在船舱里!

网友:
同一型号,机械式优于电子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