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升级30.1抽风炸机有视频 希望帖子不要沉下去

楼主(2013-05-06):
今天上午升级完固件,下午测试一切都很正常,但是到第二个起落我用姿态飞行爬到有十多米高naza开始抽风,侧翻摔倒在地。我对大疆算是失望了,很失望。不要说我没imu校准,我校准了。不要说我指南针没校准我校准了。不要说风大,不到三级风,看视频都能看出来。不要说我电调连接头松动,因为我全部焊死,不要说我的控有干扰因为只有十多米.不要说图传有干扰,因为我选择的是大疆的,不要说我的减震没做好,因为我用了一套减震板,不要说我的浆有松动因为我全是用螺丝上的并且有螺丝胶,不要说我的电机电调有问题因为我全测试过了没问题。
我希望我们摩友发的问题帖不要沉下去,希望论坛多为摩友想想,商家对论坛的利益我是不知道是多是少,但是我知道论坛是干什么的 ,是给摩友一个交流平台,人气才是最主要的。【刚才看了一个升级炸机的帖子现在看不到了】
大疆呀大疆不要出问题把责任都推给摩友,航模现在出事的多伤人的少,国家对这一块不重视,等重视了那个时候就不好说了,不光针对大疆包括所有的商家。一开始入naza就像是玩彩票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中了。损失的东西我就不说了,关键解决问题防止问题出现,不要让摩友提心掉胆的玩。
再次以我个人的观点naza就是不过关,请看视频4分5秒炸机一开始是预热

网友:
感觉一电机停转了

楼主:
要是停转了  其他三个电机会同时用力往上拉一段高度然后侧翻,这个是直接侧翻  这是我给你的解答 再说我后来电机电调全部测试了没有问题

网友:
我承认看完这个炸机视频后我更加不敢飞naza了

网友:
我亲眼见过 S800一只浆停转  大疆自旋  落下   脚架摔坏  大疆也没出来说明啊  所以 你不要抱有这种想法啦  算了吧   这是天C

网友:
听声音应该有一项的电动机出现了异常,转速有突然的下降。

楼主:
5楼  事情都不是我们想象的  我们的国家再怎么样 ,有一点我说的绝对对  杀机给猴看  猴不看杀猴

网友:
楼主你好,你的问题我已看到,请将你的QQ私聊给我,需要进一步的了解,谢谢

网友:
升级的固件看来还是有bug啊  不合格的产品

网友:
DJI这次升级似乎有些仓促。技术是关键,服务也很重要,千万不要让用户失望!

网友:
总体

我感觉NAZA在总体设计上是有问题的:
     1、小油门起飞时侧偏,只有暴力起飞才不偏。飞过几十元的KK、三百元的兔子没见过这问题,为什么一千多元的NAZA会这样呢?五一后升级了,可以稳定起飞,为什么油门要到60%呢?为什么不可以小油门慢慢起飞呢?
    2、关于起飞前预热的问题。以前从来不知道NAZA飞前要预热,直到有一次起飞刚离地一米高时突然翻转炸机,网上找了帖子看了下最好飞前预热。现在每次飞前养成了习惯:预热五分钟再起飞。不明白:为什么其它便宜的飞控从来不用预热?而上千元的NAZA要预热呢?
    GPS,怕摔机,从来不敢用。
    只能说NAZA是不成熟的产品。
     以上为个人观点,不是任何一方的托儿!如有不对请指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是停转了  其他三个电机会同时用力往上拉一段高度然后侧翻,这个是直接侧翻  这是我给你的解答 再说我后来 ...

电机停转还真和你那个现象一样,是不会上升的,我遇到过,马上就往一侧翻;你说的那个现象应该是动力不足而不是停转。

网友:
我以前也翻了几次,后来检查下来都是香蕉头之类的问题。我在视频里看楼主好像用香蕉头了,多检查一下吧。
飞机是自己的,不要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到飞控上,飞控不是万能的,所有部件都正常工作,才能飞的爽。

还有,你后面是不是切手动了。

楼主:
13楼我的意思是在飞控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如果有一个电机或电调出故障的时候会有那种现象

楼主:
14楼看好视频别误会我了,  我全焊死的 没有香蕉头  而且我用的姿态模式 那么短的时候我有能力切换手动吗

楼主:
仔细看一下是不是我全焊死的 并且用热缩短套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13楼我的意思是在飞控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如果有一个电机或电调出故障的时候会有那种现象

我也是在飞控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因为侧翻70°左右后立马恢复动力又给拉平了。4轴少一轴动力,那么对面那个轴的电机和桨产生的力矩没法抵消,首先姿态马上就开始翻转,那个时候所有桨都不朝上了(升力方向也就不朝上)且加上停了一个电机升力不足就会往下掉。

楼主:
19楼你也说的对  但是我的视频中的那样如果动力出问题不会直接右翻

网友:
楼主一脸无辜的表情

网友:
如果电调和电机不匹配堵转也会侧翻的

楼主:
22楼的  我电调是铂金30A  恒力4822 690kv   我相信用这个配置的不少把   问问他们有没有堵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19楼你也说的对  但是我的视频中的那样如果动力出问题不会直接右翻

那你觉得会出现什么情况?我正是看到飞机果断右翻才怀疑停桨

网友A:
情況和我試機時一樣 斷電後再接電就會有這情況 還好我是在家試機時發現的

网友:
这种问题很多,但是大疆没个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情況和我試機時一樣 斷電後再接電就會有這情況 還好我是在家試機時發現的

断电后接电会导致停桨?

网友B:
六轴用wkm会好些,停一个桨也能下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5楼  事情都不是我们想象的  我们的国家再怎么样 ,有一点我说的绝对对  杀机给猴看  猴不看杀猴

你这是四轴还是六轴?

网友:
希望跟进 大疆回复你的结果  技术一上就是要QQ  私聊 是什么意思嘛·  怕大家都知道?~

网友:
楼主,看起来像是有一个电机停转,四轴失去一只动力的时候肯定会自由落体的!

网友:
我的NAZA V1、V2和精灵都升级了V3.10固件,全部爽飞中,感觉稳定性和操控的手感比老固件好了很多。而且NAZA V2还带着G禅思在测试飞行,目前机架机机用新固件飞了20多块电,未发生任何异常。
看楼主的视频,感觉此次炸鸡恐怕与升级新固件没有多大关系,再找找其它原因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19楼你也说的对  但是我的视频中的那样如果动力出问题不会直接右翻

四轴的话会跟你视频一样的,我mk射桨体验过了,。。六轴就不会那么激烈,八轴的话,如果负载不大,安全降下也可能,老固件新固件我飞着都没发生事故过,没发现重大问题,虽然偶尔我也会小吐槽下。

网友:
看起來是直接翻了~但啥原因不解~順便問一下啥是抽風效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六轴用wkm会好些,停一个桨也能下来。

V2现在也有这个功能了……

网友:
暂时还没发现抽风
具体请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85308&extra=&page=1

网友(2013-06-13):
引用 楼主:
22楼的  我电调是铂金30A  恒力4822 690kv   我相信用这个配置的不少把   问问他们有没有堵转

我就用的你说的配置,升级完飞行总是抽风,以为是电机的问题,把所有的电机轴承换完,一样抽,和赵四的嘴巴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22楼的  我电调是铂金30A  恒力4822 690kv   我相信用这个配置的不少把   问问他们有没有堵转

有一个问题 。。我说了 LZ 别发飙。。。。个人感觉这不是NAZA的问题。是你配置问题。
地面风确实不到3 级 。。。。但你飞到楼房上后。。听那个风声音 可不止3级。。而且可能是侧风。 。。。地面没风 。高空强风 是完全可能的。
如果是侧风的话。。那么就有可能造成一侧电机功率分担增大。。。。从视屏中也可以看出。NAZA一直在往左纠正。。右侧电机一直处于大纠正状态。
你的电机用的是4822. 690KV 。。 加30A。 我有强烈怀疑是电机和电调在高功率输出时 或 高频率输出调节时 瞬间过载问题。。也有可能是电调掉pulse了。。好盈的电机有这个问题。再大功率电机高负载时 会掉Pulse。导致电机震动。 我用AXI时发现过的。 而且只是在全油门 大功率负载时才发生的。我是翻了后 做地面高负载测试时 发现的。 情况和你一样。我当时姿态模式 打舵比较大 天上风也比较大。F550半天回不来。。然后一侧突然掉转速。然后一下翻掉了。不过载到草窝里。没损什么(这不是原装厂家的配置,不是说用的人多, 就一定没问题。电调在大功率高负载时 或 高频率输出调节时  谁都不能保证不出问题)。。另外 我不晓得你的电机为什么会用到4822这尺寸。我的700KV 才2814-20 而已。。。电机电流过大 导致电调过载也是可能的。(过载可能只是掉Pulse。不会完全停机。但会掉转速。)。

另外 能把你的配置说清楚点的。。。你什么都不说。就一头认定是DJI的错啊。。也很有可能是机器配置问题。。

楼主:
没想到我的帖子今天回来了 ,以为真的沉下去了 。我的配置是1147的碳浆,用过的魔友知道,碳浆扫风的声音比尼龙的声音要大,尖锐 。38楼的说是我的电调过载,那么正常的人都知道如果上面有一股强风那么四旋翼会一下侧翻吗,我想不会。那么我再问你一个问题问什么大疆官网把3.10取消了却只有3.20还有2.2。不论官网还有论坛没有声明吧。还有就是我用2.2版本为什么没出现过这样的事情。没有视频作证的人只能说明你太倒霉。没想到有视频的人也这么倒霉。马甲太多

网友:
不知楼主跟我这个形容的现象是否一样?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age%3D2#pid10244771

目前模友都判断电调的问题,我是新手也在摸索中,不过即使是大疆原厂的动力套,连让我PM的话都没说过···看来DJI 对没有损失的连理都不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