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兔二代飞控快速打舵炸机求助。

楼主(2013-05-06):
X六轴680MM轴距。2814电机正品APC1238桨。有朋友说是桨夹,桨不平衡。这2个东西都换的全新。APC桨每只桨都单独平衡过子弹头换的全新的。在地上按住飞机推油感觉震动其实比较小就算硬挂相机上天下来后的水波纹都很少。现在的情况就是快速打副翼或者俯仰就会炸机。求解决办法。各位大侠指点下杂办?需不需要降飞控的感度?

网友A:
玉二的飞控感度可调节吗,好象调不了吧,我的玉二动一点舵,飞机的动作量特别大,也正在求解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玉二的飞控感度可调节吗,好象调不了吧,我的玉二动一点舵,飞机的动作量特别大,也正在求解中。

你是不是开了3D??  感度就是稳定度和平衡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玉二的飞控感度可调节吗,好象调不了吧,我的玉二动一点舵,飞机的动作量特别大,也正在求解中。

在控里可以调舵量吧?电直可以的

网友:
习惯就好了

网友:
你不会开了一键3D吧。。。。

网友:
估计是开了3d   虽然没有兔2 ,但是兔一不开3d 满舵也稳稳的 加速,不会翻。

楼主:
没有开3D我是大六轴呵呵。3个3D选项都关了的。没敢在用了。买个小机架装小机架上看会不会好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是不是开了3D??  感度就是稳定度和平衡度

绝对没开3D,乐飞QQ群里说,这个飞控就这样,无解,只能自己适应。

昨天开始一键返航失灵了,前几天还好用呢,正在研究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绝对没开3D,乐飞QQ群里说,这个飞控就这样,无解,只能自己适应。

昨天开始一键返航失灵了,前几天还 ...

我也一样。前几天刚把XA650上的RE拿下,换上兔二。结果昨天小炸两次,大炸一次,两个电机座和脚架炸断。都是开自稳和定高,在起飞后有后漂,快速打舵修正,两次小炸都是1米高就掉下来;大炸是因为不信这个邪,直接加油升到10米高,在空中快速打升降和副翼修正,想悬停住,结果机器一阵狂抖,翻了个身,期间我还狂加油门想升起来,没反应直接掉下来。事后觉得可能默认的感度高了。象你说的,这个飞控就是这样无解的话,自己适应,怎么操作才能适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一样。前几天刚把XA650上的RE拿下,换上兔二。结果昨天小炸两次,大炸一次,两个电机座和脚架炸断。都 ...

这个可能不好适应的兄弟。估计你和我的情况一样。我的在没风的时候很稳很稳。拍的视频可以不用后期增稳直接看。但是只要起风快速修舵必炸。估计是机架大了的原因。后来我怕是感度太高了把默认感度全部减半一样炸。但是如果是把自稳关了就算默认感度你可以随便快速修舵没有问题。还是装小机架上吧。我的680上DJI了。炸不起了。炸这2次的费用早都够买一套全新NAZA V2了。我有一次是20多米自由落体下来。电机转速还能控制当时在姿态模式。晃了2下然后开始倒扣下坠炸机。

网友C:
兔子一飘过,挺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兔子一飘过,挺稳的。

哥们多大机架?

网友D:
兔2应该有点问题,请技术人员检查,由于快速修舵本地模友已炸坏机架了,舵量大灵敏了,还是兔l稳定

楼主:
小机架估计没多大问题,大机架有点悬。不过玉兔的技术支持还是蛮给力的。很耐心的讨论原因。赞一个

网友:
一般来说,大舵量或快速打舵后,飞机产生震荡,然后越震越大,这就是由于震动引起的

你反映的这个问题,我们明天会用一架轴距700的六轴去试飞,做大舵量及快速打舵飞行测试。进而查明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玉二的飞控感度可调节吗,好象调不了吧,我的玉二动一点舵,飞机的动作量特别大,也正在求解中。

不明白你说的动作量太大是什么概念。

如果你打开了自稳功能(且没有打开3D,因此同时打开3D的话,就是智能翻模式了),你就算将副翼或升降舵打到底(最大舵量),飞机姿态也不可能超过45度的。

网友:
已经刷了最新的V2.103固件,明天装机试试。玉兔的技术支持还是很给力的。

网友:
关注此事进展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玉二的飞控感度可调节吗,好象调不了吧,我的玉二动一点舵,飞机的动作量特别大,也正在求解中。

我的也是,但仔细研究后,发现电机振动引起的,后来我把电机座加固了,桨平衡做仔细了,再把前5个数值都调小了10,现在好很多很多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也一样。前几天刚把XA650上的RE拿下,换上兔二。结果昨天小炸两次,大炸一次,两个电机座和脚架炸断。都 ...

兔二可能对机子的要求比较高,我的机子也是,默认值感觉高了,后来把前5个值都调低了10,好很多,机子自身振动也是有的,如果好的机子,可能默认值就没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兔二可能对机子的要求比较高,我的机子也是,默认值感觉高了,后来把前5个值都调低了10,好很多,机子自身 ...

你分析的非常有道理,我估计问题就如你所说,结症就在这里。我的平衡仪借出去了,我最近上的浆都没做动平衡,明天我试一下。

网友:
先看电机轴是否画圈,小圈也算,然后是桨平衡,我的桨直接上面贴透明胶解决平衡问题,

网友(2013-06-07):
这问题我也遇到过,我还以为是水平没有校正好,原来。。。那有的为什么用的好好的啊???我用的是700机架  一打舵就翻扣。。。

网友:
你们了打舵翻,我了什么不打扣翻,每飞必翻,先在继续飞兔一,爽飞在,兔二说实在的垃圾中的战斗机,乐飞太度恶劣,

网友(2013-08-18):
引用 网友D:
兔2应该有点问题,请技术人员检查,由于快速修舵本地模友已炸坏机架了,舵量大灵敏了,还是兔l稳定

我已经伤不起了,兔二真坑爹。炸了才发现原来有很多人的情况跟我一样

网友:
兔子,对550以上的机架支持的效果都不好。

网友:
我炸毁一个兔子一,后来再买一个,飞了几次加速度灯不亮不能解锁,返厂修好,回来又飞了几次又是加速度灯不亮不能解锁,只好继续返程厂,现在乐飞说修不了了,我已经又买了兔子二代在熟悉中,最好希望给我修好,省钱玩这个老婆都不高兴,说要买就买一个可靠的,寄来寄去运费都不少了,虽然维修费不多,等待也挺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