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DFC震动求解

楼主(2013-05-06):
450DFC 摔过一次  换过主轴  横轴  大桨(均为原厂) 和尾前传动齿轮前伞齿(副厂)
1、无双桨现象
2、大桨夹的不紧
3、卸掉大桨运转无任何震动
4、主轴 、横轴  、大桨、尾前传动齿轮前伞齿的组装可以确定没问题
5、尾传 尾轴的可能也排除了,检查正常
6、原厂大桨换过两副 ,副厂换过一副 都是一样的
  飞机带大桨启动就是有抖动,求解

网友A:
桨没配平吧?
原厂的桨也需要配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桨没配平吧?
原厂的桨也需要配平的。

原厂大桨换过两副 ,副厂换过一副 都是一样的

网友:
在大桨的一边贴上一小块透明胶,如果震动加大,就换另外一边,直到震动减小或者消除为止。

网友:
两桨不平衡。做做配平就行了。用一条长些的螺丝,穿过两桨的螺孔,呈一字拧紧,架在台钳上。校验平衡,轻的上贴点薄薄贴纸或胶条。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  我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厂大桨换过两副 ,副厂换过一副 都是一样的

这不是你换了几副的问题,
除了少数品牌出厂就配平的桨以外,都是要配平了才能使用的。
具体方法搜一搜会有很多。

网友:
估计 大浆夹轴承挂了。随便瞎猜的!!

网友:
亲 换个中联吧 你看看刹车盘的孔画不画圈圈

网友:
我的也是,值得学习

网友:
血到东西了!

网友:
学习中,都是经验啊

网友:
中联中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