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p如何卸下旋翼头呢?

楼主(2013-05-06):
ncp的球头扣烂了,现在想卸下旋翼头扣或大齿才可对十字盘的球头进行更换,但把旋翼头的螺丝取下发现也根本动不了,大齿的地方也不见有螺丝,疑是下了502胶水完全粘死了,真不知有何方法取下?请问一下老手们你们是如何取下的呢?有何办法呢??在线等待各位大侠的回复,谢了!

网友A:
果断电磨切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果断电磨切之

果断切之容易,但旋翼头和大齿还是好的,还要用上去啊!

楼主:
有哪位老手给予指点呢?现在该机没法飞了,有办法取下来吗?焦急啊。。。。。。。

网友B:
没有上胶,只是太紧了,我都拆坏了一个大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上胶,只是太紧了,我都拆坏了一个大齿

首先谢谢你的回复,你的旋翼头是如何卸下的呢?我把螺丝取下也扯不下旋翼头啊,该机主轴用的不是金属是碳纤。

网友B: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你的回复,你的旋翼头是如何卸下的呢?我把螺丝取下也扯不下旋翼头啊,该机主轴用的不是金属是碳纤 ...

旋翼头也是一个鸟样,很紧,另一端用钳子捏紧才能拔出中联,主轴都捏扁了。不过主轴不贵,1元一根
下次不要插到底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旋翼头也是一个鸟样,很紧,另一端用钳子捏紧才能拔出中联,主轴都捏扁了。不过主轴不贵,1元一根
下次 ...

多谢你热心的回复,我在T宝买了一对8元的主轴,这样拔出来主轴烂了,也就是换十字盘要报废主轴为代价,谢啦,我试试看,原来我还以为用了502胶水粘死了,你的回复解开了我心中的谜团。

网友(2013-08-14):
建议买个小嘴热风枪,先小心把大齿盘轴控处吹热,然后用一字形起子拗下来大齿盘:然后把主轴上的几处螺钉下了,球头口去掉,吧中联旋翼头先整个取出来;之后热风枪吹中联塑料套,热后相信很容易就分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