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模拟器出错!!!!!!!!不知道怎么办啊!!!!!!!!!!!!!!!!!!!

楼主(2013-05-06):
模拟器出错!!!!!!!!不知道怎么办啊!!!!window7..........

网友:
问题严重!!

网友A:
应该是教练线和电脑主机没连好,连好后,如果有加密狗的话记得调到G5这个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教练线和电脑主机没连好,连好后,如果有加密狗的话记得调到G5这个位置

怎样调呢

网友:
我只是看英文说明,我是带加密狗的,有个档位开关,可以用凤凰和G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教练线和电脑主机没连好,连好后,如果有加密狗的话记得调到G5这个位置

已解决问题了,但并不是教练线和电脑主机没连好而是360杀毒把里面的文件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