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S EBAR V2功能参数调试详解

楼主(2013-05-06):
KDS EBAR V2功能参数调试详解
    首先控里选择(建立)一个新模型,选为直升机模式,十字盘类型一定要设为传统十字盘模式(HR-1、H-1、Normal或HP1等各品牌控按实际设定),各通道中立点归零,关闭控里所有混控功能,螺距曲线设为默认0-100一条直线,还有一点要注意,就是控里的油门通道的正反最好先根据自己用的控的品牌确认好,接下来按说明书里对应你所使用的接收机接接好所有数据插线(除了尾舵机先不插,当然也要先把控与接收对好频,呵呵),机体放置在平稳平面上,至少拔到两根电机线后上电(或用接收电不用电调也行),开控插电,此时不能触碰机体,EBAR V2系统自检通过后十字盘三颗舵机会同时跳动一下(如果螺距摇杆在正或负最大位置,自检时会跳两下也是正常的),说明自检成功,接线基本正确,EBAR的设置卡与EBAR三轴陀螺仪机体连接已证实是随插随用的,即可以连接好后上电或上电后连接都可以;连接成功后主画面显示如下图,即可开始设置了;
、Bar Monitor(监视器)
    此项实际就是用来校准EBAR的各通道的中立点和最高与最低点(通道输出量),对应到EBAR设置卡上各通道都能呈现-100、0、+100就行,最高不超过120,对应数值越高即舵量越大,此项算是遥控器的基本调整项目。
    实际操作是各摇杆回中(油门摇杆也置中),外部微调都归零,先调整控里1通道副翼(Aile)、2通道升降(Elev)、4通道尾舵(Rudd)和6通道螺距(Pit)的中立点,使其直到看设置卡里各通道都显示为0为止,然后是调整控里各通道的输出量(EPA)对应各通道打满舵后设置卡显示都是+100、-100。
    此选项按经验应在先设定好第2、3项以后再设置此项,不然会因后来调整舵机通道正反后需要再重新校准

    此图是各通道中立点微调没有调整前的显示(数值实际显示为准),Pit显示—57(数值差太多)是因为螺距(油门)摇杆没有回中,调整完毕应该都是显示为0

、Mounting(陀螺仪的安装摆放方式设定)

1.Dev orient(安装摆放方式)
  Front陀螺仪平放面朝上插线端朝向机尾部
  Rear陀螺仪平放面朝上插线端朝向机头部
  Rear DW陀螺仪倒放面朝下插线端朝向机头部
  Front DW陀螺仪倒放面朝下插线端朝向机尾部
    这个需要根据你的飞机安装位置先确定好,不然和你安放的方式不对应的话会影响系统的修正方向
2.Rotor dir(旋翼旋转方向)
  CW为主旋翼顺时针旋转,CCW为逆时针
3.Swash type(倾斜盘类型)
  这个我们大多选最常见的120度CCPM三舵机十字盘(升降舵靠机身后部)HR-3,H-1为传统90度机械混控斜盘,H-3为反向120度CCPM三舵机十字盘(即升降舵靠机头前部),H-4为90度CCPM三舵机十字盘
4.Rx device(接收机类型)
  Normal:与接收机采用传统接法(相比其它三轴只用两根线,看上去还是很简单、清爽许多,赞一个)
  S-Bus:支持此技术的接收机可与EBAR单线连接(FUTBA)
  KDS&JR:使用KDS或JR的卫星与EBAR连接,在第一次使用外接卫星时,必须先将卫星在接收机上对好频,然后再连接E-BAR V2。并选择好对应的接收机模式。(V2目前仅支持DSM2)
    如果第一次上电时EBAR自检不成功时(或是长时间没有反应),可以设定下接收机类型再试下。

、Servos(十字盘舵机设定)
    三轴陀螺仪比传统单轴锁尾多了两个轴,就是用来控制十字盘升降和副翼的平衡修正的,那么对于修正的方向正反是很重要的,还有就是最基本的各通道打舵的正反,这些不管是传统单轴或是所有三轴系统都算是基本调整。
1、Servo Type 舵机的类型
   Digital数字舵机,Analogy 模拟舵机
2、Servo1、2、3 rev是倾斜盘舵机通道正反项(需要反复调整EBAR和控里的通道正反,使打舵和机身倾斜时的十字盘修正都正确)
   这里分享一下调整的经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第一步先不用管控里的通道正反(当然要先确定好油门通道的正反),先把螺距摇杆打到最高(正螺距最大),现在先调EBAR的1、2、3号舵机的正反,使其舵臂都是向上的方面,第二步再打升降和副翼看打舵是否反应正确,如是不对这时再调控里的对应通道的正反(一般只需调控里的升降和副翼两个通道),这样调完以后,最后再确认一下修正的方向(一般是正确的,修正的方向和打舵的方面是反的,就是机休前面或左右倾斜时十字盘会和机体倾斜的方向反方向运动,系统会始终尽量保持十字盘水平),在调的过程中十字盘会突然出现大角度倾斜或打舵个别舵运动量很小的情况,这时你只需重新上电就可以。
3、Servo1、2、3 neu舵机中立点调整。(尾舵机则是另外有专属选项,不在此显示)
   这一项就是在调完正反项后调整三个舵机的舵臂保持与十字盘尽量水平,其实舵机的舵臂最好是上电后再安装,在没调整前尽量安在水平的位置,可先不固定螺丝,便于调整,但调整完后千万别忘上紧螺丝固定。
    EBAR的十字盘三个舵机1、2、3定义为1号为升降舵机(对应连接十字盘导板那颗),然后顺时针是2号(副翼)和3号(螺距)
    好了,现在可以回到第1项进行校准了

四、Controls (十字盘控制调整选项)

1.Coll.dir 集体螺距(十字盘)的上下动作正反。
  这一项实际上在正确调整完第三项后不需要调整,我认为实际的意义在于可能有的朋友喜欢改装你的旋翼头的大桨夹支臂反装,比如这样打正螺距时,十字盘是向下运动的,就是和正常的是反向的。
2.Coll.Pitch 集体螺距范围(十字盘上下最大行程量调整)。
3.Cycle Pitch 循环螺距归零
    即光标移动到该项时各舵机会自动回到中立点,便于调整大桨零度螺距,我的方法如果此时把两个大桨对折后不是水平平行,这时可通过同时调整两根拉杆的长度,使其尽量平行,还有如果接上尾舵机也包括尾舵机中立点回中,这时可安装调整尾舵臂。
4.Cycle travel 循环螺距角度
    打升降或副翼舵从中点打到满舵时大桨变化角度设定(建议用螺距尺测量先设8度开始体验),这项的数值大小实际就是调整升降和副翼的最大舵量大小,体现在打舵时机体反应的程度,比如数值越大,做翻滚动作越容易,同时机体会很灵活。

5.Exponent 摇杆中央区域反应
    同遥控器里的EXP线性指数,此项也可理解为螺距通道的指数曲线调整。
6.Pitch accel 螺距最高、最低点瞬间加速度调整(数值越大加速越猛)。
    相信大家对这个功能都比较感兴趣,这个功能我这样解释下:
    对于高手飞行时要求飞机在大螺距变化时螺距运动越灵敏、越快越好,可呈现出暴力的飞行感觉,这个功能实际效果就是这样,工作原理就是当你快速打螺距舵时,比如从0打到80左右,只要你速度够快,系统会瞬间加大舵量到100,然后回到80,大家明白了吗?但同样,你温柔操作时系统是不会理采你的,还有这个功能在越大的飞机上效果越明显(小邱说的,呵呵)。
7.FB feel 模拟有副翼飞行手感
    有副翼头的机械副翼有一个特点,就是对机体的倾斜的修正是有一定延迟的,就是机身倾斜后机械副翼被动的给予尽量的稳定与修正,所以旋停时要不断修正各舵面(补充延时的量)才能保持机体稳定,感觉一时不修正机体会飘来飘去定不住;无副翼系统是靠电子系统去感知或打舵的同时系统程序就可以给予相应的修正,始终保持机身尽量不飘不斜,电子的效率远大于你的手的效率,所以无副翼系统会明显稳定许多(少了碎舵很轻松,呵呵)。
     此项数值越低越接近有副翼的手感,EBAR对机身的倾斜的修正会延迟一些;相应的数值越高后,比如不动副翼舵向前正飞时急停再让飞机退回来时对机体的倾斜会给予自动纠正的量(数值高了等于EBAR自动帮你压了点副翼舵)呵呵,此项数值高低不影响飞机打舵时的机体灵活度。
8.Nc area 摇杆中位无效范围(或称"死区")
    对于一些精度不高或是电位器使用时间长了有轻微飘移现象的通过此项加大数值可有效解决。如果设置值过小,在旋停时可能会造成机子定不住容易飘的现象,这里在调整第一项校准时可以看调过中立点显示零后打各舵回中看数值是不是还保持零,如果不是相应增加一两个数值再试。

楼主:
五、Fly mode(飞行风格设定)

1.Digital 飞行风格数位模拟,
  有三个模式选择,分别是Precise稳定(EBAR修整最频繁)、Medium中等、Vivid灵活,第一次接触无副翼可先从Precise开始体验。
2.Bar gain 升降、副翼轴陀螺仪感度调整
    如果是调到最小值60后,试飞时机体还是会出现急打升降或副翼舵急停时机体(旋翼面)出现点头,摇晃(颠簸感)时(当然首先要排除机械部分的问题,比如机体震动过大,旋翼头松动包括主轴固定座轴承磨损过大、主轴与轴承座晃动量过大、主横轴弯曲、主轴与T头中联固定松跨、中联横轴减震胶圈老化等等),说明你用的斜盘舵机性能不行(速度和力量),要更换性能更为好一点的再试,当然如果使用性能和力量不错的舵机,此数值可尽量调高到不出现以上现象,好处是舵机对EBAR系统的修正反应更快,机体飞行更稳定。

3.Motion 运动性
    数值越大越接近摇杆操控的反应(越灵敏),数值越小则EBAR系统会干涉较多(越迟钝、稳定),实际也可以理解为升降和副翼通道的延时功能。

六、尾舵调整(锁尾性能)
   这个选项很丰富,仔细调整后都可以调出理想的尾巴

1.Servo.plus 尾舵机频宽。    2.Servo.freq 尾舵机工作频率。
  根据自己使用的尾舵机设定好这两项后可以接上尾舵机进入第4项Controls/3.Cycle Pitch找中立点安装舵盘
3.Servo.rev 尾舵机正逆转
    陀螺仪对尾舵的修正正反,尾舵打舵正反需在控里设置尾舵通道正反。
4.Travel CW 尾舵左极限行程。  5.Travel CCW 尾舵右极限行程。
    数值越大,行程量越大,调整原则是两边最大行程时不能憋舵,正逆时针自旋时速度基本一样。
6.Gyro gain 尾舵陀螺仪感度
    这里指明一下,EBAR V2和一代不同,它仅能通过设置卡来调整尾舵感度(所以控里的感度通道实际上是没有用的),也就是说只能设定一组感度,专业飞行的针对性看来比较强,对于一般玩家其实只需要设定好最高转速模式下的感度或者按平时最常飞行的模式设定就好,看数值范围最小值40可知EBAR V2的抗震性能很不错,我曾经打开过外壳,看到除了上下壳都是铝金属打造外,上盖是用整块铝金属内部还根据电路板元器件位置加工成型,非常厚重,其实实际整体重量是27克多,还有一点EBAR没有传统单轴锁尾陀螺仪的非锁尾状态,同时整合了尾舵补偿混控功能(螺距增大时尾舵会相应做出加在尾桨螺距角度的补偿动作)。
7.Yaw rate 尾舵操控力道分配
    其实可以理解为尾舵通道的输出量调整,实际体现在数值越小在做自旋时速度越慢,反之加大自旋加快,通过设定数值选择合适自己的自旋速度。
8.Adccel 尾舵机旋转速度
    此项可理解为传统单轴陀螺仪上的尾舵机延时调整功能,数值越大延时越小,打舵时尾舵反应速度越快,比如设到100时延时为0,反之数值越小,打舵时尾舵反应速度越慢,如果设成0,你会发现打尾舵时是不会动的(如果实际飞行时出现尾巴有抽搐症时除了降低感 度外别忘了可以先减小此项数值试下,调节此项也会对尾巴的刹车性能(软硬)有改变)。
9.Exponent 尾舵摇杆中央区域反应速度(同遥控器里的EXP线性指数)。数值越高,尾舵在中立点附近的速度越慢,轻微打舵时不至于尾巴太灵敏,此项是不会影响自旋速度的。
A.Stop CW 尾舵顺时针停止增益(顺时针自旋时刹车硬度调整)
B.Stop CCW 尾舵逆时针停止增益(逆时针自旋时刹车硬度调整)
    上两项是调整尾巴锁尾的刹车性能,即数值越大刹车越硬(快),刹车后有延时位移时增加数值,反之数值越小刹车越软,刹车后有回弹时减小数值;实际要根据飞机的实际情况做仔细调整,到自己满意的状态。
C.Nc area
方向摇杆中央无效范围(或称"死区")
    和第4项Controls/8.Nc area相同

     最后全部设置完了以后还是要再回到第一项确认下看不是不中立点都归零,到此KDS EBAR V2最新款三轴陀螺仪的全部功能我已介绍完了,希望用过此设备的朋友都能调整出完美状态的飞机。

    以上全部为个人通过反复实践和试飞得出的结论和个人观点,并得到固朗小邱审阅(非常感谢),希望能帮到有需要的朋友,如果你感觉有任何不妥或错误之处也欢迎指出指正,旨在互相学习,共同进步,谢谢。
    好吧,最后还是说下吧,至于说到EBAR V2的性能怎么样,我说我也是刚从有副翼大军来的,其它的产品没接触过,是从EBAR一代入手的,我现在飞行的水平十分有限,真正的飞行风格手感方面也无从对比,但我只说EBAR三轴我感觉很好,很满意,V2做工牛叉,功能丰富,调试简单,飞行很轻松上手,比有副翼确实好飞多了,好了,就说这些,以后慢慢再深入体会吧。

楼主:
如果有EBAR一代的用户可以参考这里,也很详细的,其中很多功能和V2是一样的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1771&highlight=EBAR

网友:
写的好用心。

网友:
VB也有中文版了,这个还鹰吻。。。

网友:
很细的教学贴,顶

网友:
很有用的使用說明
現在我都有兩個 Ebar V2 服役中

网友A:
严重关注!那天拿来拍个视频!放到我的淘宝店铺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严重关注!那天拿来拍个视频!放到我的淘宝店铺里!

烟台天天航模的彭老师也来顶帖,呵呵,有空到你店里拍个

网友:
写了很详细必须顶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留名学习~~

也向你学习,看你报名的飞行视频现在飞的很不错吗,进入高手行列了,我可比你差远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向你学习,看你报名的飞行视频现在飞的很不错吗,进入高手行列了,我可比你差远了{:1_ ...

你过奖啦。。说不上什么高手啦,还有很多要学习的呢!

网友:
非常好的调试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过奖啦。。说不上什么高手啦,还有很多要学习的呢!

恭喜入围测试名列,好好读下我的调试说明,把机调到完美状态,呵呵,祝爽飞,有不妥之处请参高见

网友C:
正在调试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在调试中

祝你把机能调出理想状态

网友:
顶,刚入手的,对我太有用了

网友:
不知道EBAR V2支持手机蓝牙功能联接不?能的话,就会方便很多了,可以弥补接口不通用的不足。或者。。。。。把那个设置器加入8位机的任天堂模拟功能,闲时能拿他来玩下魂斗罗,超级玛利,俄罗斯方块等经典游戏。。因为。。我一看到这个设置器就想到了那个游戏机。。。真的好像

网友:
万能的科技,总有一天能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详细

戴大也来了,我是群里的烟台007

网友:
引用 楼主:
戴大也来了,我是群里的烟台007

世界太小

网友:
顶贴,写的很详细

网友(2013-06-05):
v2什么样的呢?

网友E:
你好,请问个v2的问题:
v2在调试的第一个界面中,需要把舵机的行程都调为+-100,中立点调为0,这时候控上的舵机行程可能是不一致的。那就导致了,油门50%时十字盘是水平的,但最大最小螺距的时候,十字盘是不平的,这个没有问题吗?集体螺距未调整
还是说首要保证的是十字盘在最大最小,中间时水平,第一界面里舵机行程量只要在+-120的范围内就行,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请问个v2的问题:
v2在调试的第一个界面中,需要把舵机的行程都调为+-100,中立点调为0,这时候控 ...

确保十字盘各舵机动作方向正确,十字盘修正正确后再调整第一项,调完了后控里的参数不用管,如果调完十字盘不平,可以重新插一次电再试下,应该没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确保十字盘各舵机动作方向正确,十字盘修正正确后再调整第一项,调完了后控里的参数不用管,如果调完十字 ...

舵机方向,中立点水平,第一个选项都调好了,但没有调集体螺距的情况下,螺距是+14多,推到头时有的舵机行程不够,这个不用管吗

网友:
感觉参数太多了,都需要设置吗?好复杂好难记

楼主:
引用 网友E:
舵机方向,中立点水平,第一个选项都调好了,但没有调集体螺距的情况下,螺距是+14多,推到头时有的舵机行 ...

先调好第二三项后再调第一项,

网友:
这帖子太有用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如果有EBAR一代的用户可以参考这里,也很详细的,其中很多功能和V2是一样的 http://bbs.5imx.com/b ...

亲...网址可以再发一遍吗? 那个打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亲...网址可以再发一遍吗? 那个打不开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1771&highlight=KDS%2BEBAR
试下这个吧

网友(2013-07-10):
干嘛不做个中文的呢...

网友:
谢谢,刚买了EBAR2,太有用了,真的谢谢。

网友:
功能都是英文的,没有中文界面么

网友:
感谢lz,v2正在路上,随时请教lz

网友G(2013-08-10):
说明书和你的说法刚刚相反,
“Front 陀螺仪平放面朝上线靠尾部
  Rear 陀螺仪平放面朝上线靠机头部”,
说明书错了?!请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说明书和你的说法刚刚相反,“Front 陀螺仪平放面朝上线靠尾部  Rear 陀螺仪平放 ...

说明书确实是错误的

网友:
一直很喜欢Ebar V2 ,苦于身边的机友们都没用过!看过这文章一下子明白了!说得很详细!马上要装450了!搞个回来使下!到时候不懂再问楼主!谢谢

网友:
太好了,刚装了架550,正好用上,赞

楼主:
什么时候置顶了,有点激动

网友H:
引用 楼主:
五、Fly mode(飞行风格设定)

1.Dev orient(安装摆放方式)
  Front陀螺仪平放面朝上线靠尾部
  Rear陀螺仪平放面朝上线靠机头部
  Rear DW陀螺仪倒放面朝下线靠机头部
  Front DW陀螺仪倒放面朝下线靠尾部

这一段整个说的就是错的,应该这样所才对,害我调了一晚上,今天白天仔细看了英文说明书才搞明白

Front陀螺仪平放面朝上线插槽朝向机头
  Rear陀螺仪平放面朝上线插槽朝向机尾
  Rear DW陀螺仪倒放面朝下线插槽朝向机头
  Front DW陀螺仪倒放面朝下线插槽朝向机尾

楼主:
引用 网友H:
1.Dev orient(安装摆放方式)
  Front陀螺仪平放面朝上线靠尾部
  Rear陀螺仪平放面朝上线靠机头部

你最好自己好好试下,看我说的到底是不是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最好自己好好试下,看我说的到底是不是错的

我不试哪敢乱说啊,之前按照帖子里的确实修正方向和动作方向始终是错的,动作方向对了修正方向就不对。你说的跟说明书确实不一样,按照说明书的示意图安装没有问题。反正现在能用了就ok了,你的帖子写的真的非常好,只不过想提醒一下最好能改过来,我相信大部分模友都是看着你的帖子在调。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最好自己好好试下,看我说的到底是不是错的

我不太理解你的这个“靠”只啥意思,我的理解是线朝向尾巴。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不太理解你的这个“靠”只啥意思,我的理解是线朝向尾巴。

好吧,我改一下,让大家一下能看明白,谢谢你的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我改一下,让大家一下能看明白,谢谢你的支持,

哈哈哈,,也许是我理解的问题,不过改成更容易理解的总是好事。

网友:
按照楼主的教程设定完毕,明天试飞~~~~~~~~~

网友:
怎么禁言了?

网友:
没的看啦!1

网友I:
我也发现我看不了了

网友J(2013-09-12):
调试资料fch

网友K:
学习了,刚买了ebarV2还在路上,正好需要这个

网友L:
楼主, 我的EBAR V2 平时十字盘不水平啊 ,左后边边偏低的,就是左边和后面那个舵机臂比右边那个低, 而设置中立点调整的那项 十字盘又是水平的, 我自旋的时候飞机向左倾斜的, 是不是因为那十字盘不水平导致的你, 要怎么调

网友:
插电后发现十字盆往左边歪,旋停不了,只有再次从新插电才能正常
每次都这样,插电,拔电,在插电,才能正常飞行

网友M(2013-10-13):
刚入手调试中

网友N:
调试器怎么打开啊 苦逼了

网友O:
引用 楼主:
五、Fly mode(飞行风格设定)
这个和我的说明书不一样啊

网友O:
按我的说明书调的可以飞,你的没敢用

网友N:
尾舵机工作频率选好多啊?我是ds520

网友N:
刚刚按照帖子调试了一遍,发现尾巴自己向外侧推

网友N:
我第一项中立点不是0但是我十字盘是平的,同上同下,这样可以吗

网友P:
楼主, EBAR的十字盘三个舵机1、2、3定义为1号为升降舵机(对应连接十字盘导板那颗),然后顺时针是2号(
螺距
)和3号(
副翼
)吧??,您原文中的2号和3号写反了吧

网友N:
我飞机尾巴右飘

网友:
尾巴打舵就飘,哎

网友:
刚入手EBAR V2,这篇帖子让我热泪盈眶啊!

网友(2013-11-22):
请教一个问题:在HR-3的十字盘上,EBAR说明书上定义的十字盘三个舵机1、2、3定义为1号为升降舵机(对应连接十字盘导板那颗),然后顺时针是2号(副翼)和3号(螺距)。但是我在安装亚拓500的时候发现,说明书里定义的副翼和螺距是按逆时针的,就是2、3号舵机对调。请问大家,这该怎么办,以谁为准。

网友:
太详细了,受益匪浅啊!

网友:
我真搞不明白怎么就这么奇葩,中国生产的,连个中文说明书都没!!!

网友Q(2014-01-28):
太感谢了!非常详细!搞了好几个小时终于调好了,试飞一下再看!再次感谢!

网友:
你好,我是华科尔8s控,用KDS EBAR V2要怎么调,调KDS EBAR V2的时候,控里的要动什么设置?谢谢

网友(2014-04-02):
很好很强大,,刚入了一个

网友:
说在再详细,也没有接线图。我想要接线图,我不会插线,陀螺仪没有标出来哪个通道接哪个舵机

网友:
“Front DW陀螺仪倒放面朝下插线端朝向机尾部” 我的是差线朝向机头,选择这个安放模式 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Q:
太感谢了!非常详细!搞了好几个小时终于调好了,试飞一下再看!再次感谢!

我也准备入手这个陀螺仪 怎么接线 1 2 3 4通道对应的是什么

网友(2014-06-08):
火钳刘明 果断收藏

网友(2014-08-18):
顶一个,刚入手的,还不会弄呢。

网友R:
E8会向左飘,是陀螺仪出了问题还是没调好?请教下大神

网友:
对我太有用了

网友S(2014-12-29):
引用 网友R:
E8会向左飘,是陀螺仪出了问题还是没调好?请教下大神

E8像左飘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R:
引用 网友S:
E8像左飘的问题解决了吗

现在的问题是从对尾到对头状态机子就向右偏的好严重,起码30度。但是悬停就很稳,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R:
现在的问题是从对尾到对头状态机子就向右偏的好严重,起码30度。但是悬停就很稳,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需要换3轴吗

网友:
这个,一定感谢楼主写出这么好的教程,很受用!谢谢!

网友(2015-03-06):
学习了 正需要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有EBAR一代的用户可以参考这里,也很详细的,其中很多功能和V2是一样的 http://bbs.5imx.com/b ...

请问下EBAR V2怎么与FUTABA接收机接线的?

网友:
马克下,太详细了

网友T(2015-04-26):
斜盘调平那里  调平以后 退出 又有点偏  只有螺距中点是平的  负螺距是时候 升降舵低 正螺距的时候升降舵高    自旋的时候 飞机偏的有点厉害 这个有办法解决嘛

网友(2015-06-19):
这个帖子还是很粗糙的,有些地方都没有写,望楼主能补上!

网友:
2.Coll.Pitch 集体螺距范围(十字盘上下最大行程量调整)?没写,问题还有,在这一项里,舵机在不停的修正,都出数据是不准的,怎么解决?等等。

网友(2015-10-24):
引用 网友T:
斜盘调平那里  调平以后 退出 又有点偏  只有螺距中点是平的  负螺距是时候 升降舵低 正螺距的时候升降舵高 ...

你好!我的也是这个问题。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15-12-19):
新手求助啊~我的EBAR打舵方向十字盘是对的,但是就是飞机自己十字盘修正就不对了,是反的,怎么调啊?

网友U(2016-02-21):
Coll.Pitch 集体螺距范围(十字盘上下最大行程量调整】这上下不对时应调那里.例正12.5,负11.5

网友:
引用 网友U:
Coll.Pitch 集体螺距范围(十字盘上下最大行程量调整】这上下不对时 ...

加我qq253184832

网友:
我的KDS EBAR V2陀螺坏了。。不锁尾了。。。待返厂。。

网友(2016-07-21):
写的太用心了  ,此帖必须顶,我这样的新手要很长时间消化

网友V:
引用 楼主:
五、Fly mode(飞行风格设定)

固朗那版块到哪里去了?没有给模友论坛交钱吗?还有,固朗的官方淘宝网店什么时候出来?

网友W:
引用 网友T:
斜盘调平那里  调平以后 退出 又有点偏  只有螺距中点是平的  负螺距是时候 升降舵低 正螺距的时候升降舵高 ...

我的情况和你的一样,你现在解决了吗?

网友T:
引用 网友W:
我的情况和你的一样,你现在解决了吗?

没…换k8了…因为心理强迫症…

网友:
引用 网友T:
没…换k8了…因为心理强迫症…

k8有不完美的地方吗

网友:
我得坏了。。不锁尾。。。返厂一次。。没情况。。。

网友:
做个记号慢慢学习,刚入了E霸

网友:
此贴该加精

网友:
不错!Ebar V2在用,感觉很好用。

网友:
纸质说明书里的摆放方向是错的,不知道帖子这个是否修正过来

网友:
我还有份PDF文件

网友(2016-10-29):
你好,18SZ怎么设置啊,我搞了半天十字盘都是乱的

网友(2018-09-04):
围观、、、活捉孙哥一枚.....

网友:
有人感觉ebar悬停会左飘吗

网友(2021-04-28):
马克一下,超级详细

网友(2021-10-06):
引用 楼主:
五、Fly mode(飞行风格设定)

小白学习 谢谢大佬不要删帖嘻嘻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有EBAR一代的用户可以参考这里,也很详细的,其中很多功能和V2是一样的 http://bbs.5imx.com/b ...

你好 打不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