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台控制器选择

楼主(2013-05-06):
看到大家在德版俄版的开源上那么纠结,实际的调参效果也一般。
为什么不考虑下另外的选择呢?
1,飞越的zyx gs云台控制器。700多rmb。买的人多,发帖的人少,有些商业航拍的人在用。怀疑是克隆的国外cinestar的云台控制器。到底如何,用过的说说呗。
2,买个玉兔飞控,可以单独用作云台控制器使用。貌似效果应该会不错,就是安装麻烦,不是分体的设计,要想法把那块大板子放到云台上。
3,悟空的云台控制功能可以兼容舵机云台,不知是否兼容无刷。知道的说说。
4,xcam,不了解不知道。

我想说,现在在硬件机械上,无刷云台已经不错,瓶颈反而在软件的电子控制上。抛砖引玉。希望大家讨论和共享经验。

网友A:
我了解只有无刷控制板才能驱动无刷电机,你说的那些是驱动舵机的,不是同一起跑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了解只有无刷控制板才能驱动无刷电机,你说的那些是驱动舵机的,不是同一起跑线

zyx gs 飞越的说的可以控制无刷。

玉兔和悟空不知道是否兼容无刷。

网友:
我对这类的产品的态度是花点小钱就行了,800元的高档货,又没经市场检验,俺不去上当的

网友:
飞越的控制器freefly的cs控制器就不是一个等级的,一个是只能小风玩玩的,一个是可以商用航拍的

网友:
我手上有ZYX-GS,但不知道能不能支持无刷电机

网友:
接口是舵机的,所以就算能支持无刷也要加配件

楼主:
楼上的,效果如何?

网友:
我也想知道,可惜大虾不想说,可能因为这是商业秘密。我有心思一样买一个自己测试,怕花钱就不要玩航拍了。

网友:
我用过玉兔的,fy-30a,gs;玉兔的支持数字舵机但可调参数很少,很难达到理想的效果,fy-30a根本不支持数字舵机,跟随速度很慢;gs目前正在调试,暂时用dv拍摄,视频是mt2s的无法上传,感觉效果可以调好,目前北方有风,只能在3级阵风中实验,等转制式后是否能上传再来跟大家探讨。

网友:
我有个飞跃的,在自己DIY的云台上,现在调了又调,到了我能力极致了,动作稍大点还是右3度左右的晃动。云台一直没完全弄好,所以一直没上测试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