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天地飞2.4G高频头改造FF6S(T6XHS)72M遥控器

楼主(2013-05-06):
天地飞2.4G高频头改造FF6S(T6XHS)72M遥控器
论坛上有不少用2.4G高频头改造非2.4G遥控器的文章,对我启发很大。我原有一FF6S(T6XHS)72M遥控器,本准备再进一套天地飞2.4G遥控器(决不再用小日本的遥控器,支持国产),由于有消息说天地飞要出新型号遥控器,我就决定稍等等,待新遥控器出来后,再购买。但又想先体验一下2.4G控,经过多方面准备,决定动手。首先购买了一套天地飞2.4G高频头套装(含一个6通道接收机)和一个4通道接收机。这样以后买了新型号天地飞遥控器后,起码46通道两个接收机还可使用,若新遥控器高频部分也是可插拔的,那2.4G高频头可作为备份了。当新遥控器选72M时,那就可直接将72M高频头取下,换上2.4G高频头,直接使用,一点都不浪费。
下面介绍改造过程:
FF6电源经过原电源开关后分为两路,一路给低频部分既控制信号部分,另一路给高频部分。将高频部分电源切断,加进双刀双掷开关(并联后)作为高频电源开关。此开关打开后,高频部分无电源,仅有控制信号通过插座输出给电脑作为模拟器使用。这样做一是省电,二是免除高频信号对电脑的干扰,也可免插拔晶体的操作,保证设备的安全可靠。高频电源开关闭合后,又通过另一个双刀双掷开关(并联后)分别供给原72M高频部分或2.4G高频头。以实现72M2.4G频段的切换。由于天地飞高频头的PPM输入信号为负脉冲,与FF6PPM信号输出相符,故不用倒相电路。另外FF6PPM信号输出电平为4V,故插座两端并联一3K电阻,其作用是降低信号电平,以保护2.4G高频头(实测其工作电压为3.15V)。高频头的线路板接线端子,其从上到下分别为:
1.       PPM控制信号。
2.       电源正极。
3.       高频头输出的信号,其作用是让遥控器识别出是2.4G高频头,强制转换遥控器控制部分为PPM工作模式。对于FF6无作用。
4.       地既电源负极。
5.       空。
其中的“地”最好找,高频头线路板插座与电解电容负极相通的即是。电源正极也好找,只要测量集成稳压模块LM317的第3管脚与插座相通的即是。对于改造,只有1,2,4端有用。高频头与由遥控器的接线一定要仔细核对,接线错误不仅不能正常工作,还有可能损毁高频头。
注意:当使用2.4G高频头时,控制模式一定要为PPM方式。
上面叙述的是电气部分,下面说明一下安装:首先将原遥控器背面的5针插座拆除 ,换为一般音频插座(当然原教练连线的作用就取消了,我想现在两人各使用一台FF6,并用教练线连接的情景几乎不可见了)。然后按高频头的外形尺寸开一方孔,并在后面粘上两个倒L型的塑料片,以便固定高频头。粘接剂用三氯甲烷,在结合部点上一点,按压片刻即可,但彻底固化一般要一天。由于三氯甲烷溶解塑料,故千万不要让其流道遥控器的外表面,如若不然,就有悲剧发生了。另外三氯甲烷有易燃和麻醉性,使用时一定要小心。做好后高频头可以插拔,与原配并无二致,很有成就感。
对于不熟悉电子电路的模友,建议慎之,以免得不偿失。以上拙作希望对有意改造遥控器的模友有所帮助,不足之处请不吝赐教。

楼主:
改造后使用已半年多无问题,但有时突然接收机失控,比如弯腰捡拾飞机后失控,既接收机失控指示灯亮(接收正常灯灭),将遥控器电源开关打开后重新闭合,则故障消除。故障时若将电流表接入遥控器电源回路,虽然射频指示灯亮着,但可观测到射频电流无,既无2.4G射频输出。根据我的实验,这是静电引起的。检验的方法是先将电流表接入电源回路,然后找羊毛织物与化纤织物摩擦,当感觉到有静电时,将遥控器靠近织物时,就可观测到失控现象,此时可观测到电流由近200ma降到几十毫安。我一般是当遥控器与身体发生大而快速移位时失控,由于无第二个高频头进行比较试验,不好说就是高频头的问题。我的处理方法是加强电源滤波电路。但当强静电感应时,也难免失控,只好注意外套尽量穿纯棉织物,以减小静电感应。那位高人有解决办法,请不吝赐教。

网友(2013-11-26):
引用 楼主:
改造后使用已半年多无问题,但有时突然接收机失控,比如弯腰捡拾飞机后失控,既接收机失控指示灯亮(接收正 ...

有个不知是否可行的想法:用超市卖的厨房用的铝箔纸和保鲜膜覆在一起,然后将其贴附于遥控器塑料外壳内部,保鲜膜一面冲着电路板,是否会起到屏蔽静电的作用?

引用:
处于静电平衡状态导体,内部电场强度处处为零。由此可推知,处于静电平衡状态的导体,电荷只分布在导体的外表面上。如果这个导体是中空的,当它达到静电平衡时,内部也将没有电场。这样,导体的外壳就会对它的内部起到“保护”作用,使它的内部不受外部电场的影响,这种现象称为静电屏蔽

请老前辈指正。

另外:有相关产品可去除静电,多为冬季使用:

网友:
和我的遥控一样啊,不过我没你改的这么漂亮我直接把飞梦做控里面了

楼主:
我已将遥控器的前面板接地(遥控器的电池负极),若不带手套,等于遥控器的地与身体相连,静电感应效果消除,戴手套就不起作用了,若将手柄通过软线接地(在控内实施难度有点大),带漏指头的手套同样可起到接地的作用。起先我曾将高频头外罩的内部用铝箔纸做了屏蔽,结果不明显。由于高频头的天线不能屏蔽,即便是整机都屏蔽,最后电荷要通过天线感应到大地, 故有时还是失控。我已准备换控,富斯-I10迟迟不出,现正考虑睿斯凯控,其为开源,功能强大,只可惜非中文界面,在有所了解后,准备进一台。

楼主:
忘了,谢谢victorong 的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忘了,谢谢victorong 的指教。

朋友,你看这图和你拆的2.4g高频头是一样的。只是少了对频按钮和led灯还有2.4g天线,如果焊上这几样东西是否就可以使用了在天9第一代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已将遥控器的前面板接地(遥控器的电池负极),若不带手套,等于遥控器的地与身体相连,静电感应效果消除 ...

乐迪刚出一款10通的控,据说速度快达3ms,4096解析率

楼主:
根据9楼提供的照片判断,线路板应该一样,你可将线路板的另一面也核对核对,若均一样,那基本就无问题。 你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