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m升级naza-m v2有感

楼主(2013-05-06):
直接进入正题。油门那样设置感觉就是有坏处没好处,让我这种在床上起飞的人情何以堪,一推油门就两米多高了,没这必要。。。个人测试飞机是否正常的时候不会全部装好,然后拿出外面去试飞,而是装小桨,例如大四轴轴,装了5寸的正反桨,然后拿在手上启动,推油门,前后左右等等都试试看正常与否,然后再装上合适的桨出去外面试飞,可是现在如果拿在手上试的话,启动可能就吓尿了,。。要猛点起飞,自己油门推猛点就行了效果跟现在v2起飞也差不多。同样可以做到刚离地时不侧飞

建议:能不能把起飞时方式让大家在软件里选,例如一种是naza-m的慢慢推油门,另一种是对天花板有仇的那种,让玩家自己选择不就行了。

网友A:
强烈支持,看来DJI还需要进一步努力,要顺应民意小油门起飞侧翻的问题应该是你们固件的问题,确实几十块的KK和三四百块的兔子小油门都不会侧翻

网友:
和lz有同感,今天我试飞确实也差点撞到天花板了,最好做个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强烈支持,看来DJI还需要进一步努力,要顺应民意小油门起飞侧翻的问题应该是你们固件的问题,确实几 ...

起飞之前那个歪一点没关系,飞起来后稳就行了,主要是别一启动就飞那么高

网友:
这种起飞方式和零度的一样,如果飞过零度应该容易适应,我在室内飞基本是手动模式,不存在你们说的问题

网友:
有道理,试机的时候经常需要从小油门慢慢推大看状态的。

网友B:
这样的话,无论是阳台还是外场我都没法起飞了,我常去的外场起飞点也是有顶的。

看了视频介绍,说本来通电的时候飞控会确定遥控器中点,有的新手通电的时候遥控器没放好,造成起飞以后侧翻。这次改成根据遥控器通道行程飞控自己计算中点。这个改变应该不需要改变起飞方式。起飞方式的改变,大概是纯粹为了减少固件的版本分支,因为dji的那个白色遥控器油门上有弹簧,会回中。

dji似乎总是想防止误关油门,以前是软件上搞,搞落地三秒才停转(或者要掰杆),这是怕油门误关飞机从天上掉下来砸到人。论坛上讨论了好久,很多时候在人群周围飞,突然方向失控的时候,关油门防止螺旋桨伤人也很重要,最后终于增加了“立即模式”直接关油门的方式。现在dji设计了油门带弹簧的遥控器,用硬件方式,感觉还是力推自己过去喜欢的“智能模式”。

我还没来得及刷到v2,也建议增加起飞方式的选择。起飞方式如lz所说的话,我没法起飞了。

刚看到一个视频,好像起飞高度还可以嘛?到底起飞的高度是否可控啊?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85210&extra=page%3D1

网友:
几分钟的调试,感觉新3.1还可以,  起飞 落地 每秒一米下沉率怪稳定的。  还没出去真正的测试。GPS 搜星也快,比2.1时间缩短一半吧,
关于启动油门,我测试过了,----------
   解锁推满油门只能达到之前一小半油门动力,
  回杆在推,才是真正平时用的  油门,  这个设计的优点多余,  但也有低速  保护作用,  不怕无伤。

网友:
贊成贊成

网友C:
很不好控制高度  你收油门他不怎么落 再多收些又落的很厉害    搞的很不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话,无论是阳台还是外场我都没法起飞了,我常去的外场起飞点也是有顶的。

看了视频介绍,说本来通 ...

不过人主要是被砸伤,而不是被桨打伤,50米高调下来的话,桨转不转都一样的,还不如转可以保机,还可能救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不好控制高度  你收油门他不怎么落 再多收些又落的很厉害    搞的很不习惯

可能我用比较大的飞机,这点感觉跟老固件没明显不同

网友:
M升 V 2教学视频来了
具体请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85308&extra=&page=1

网友(2013-11-01):
有米就SX飞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