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们给看看我的舵机云台为什吗联机后之有舵机一半动作。

楼主(2013-05-06):
我的飞控板是MWC 固件2.2版本,接上云台后飞控板平放云台是如图

飞机倾斜到这个角度,云台归正

飞机横滚动作,横滚舵机只有30度的动作量。固件设置无问题。为什么水平放置云台不能归正,求解???

网友A:
楼主安装云台的时候肯定没有让舵机回中再装,而是装好了再通电,你把舵机臂螺丝拆了 重新回中装上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安装云台的时候肯定没有让舵机回中再装,而是装好了再通电,你把舵机臂螺丝拆了 重新回中装上就行了

确实如你所说,还要请教一下,舵机如何回中。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实如你所说,还要请教一下,舵机如何回中。

拆下舵机臂之后把舵机插到接收机1/2/4其中一个通道 然后给接收机供电 舵机会自动回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下舵机臂之后把舵机插到接收机1/2/4其中一个通道 然后给接收机供电 舵机会自动回中

OK 谢谢,我试试,不行在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