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外径15mm的电机? 如果无动力...当然,更好

楼主(2013-05-06):
没事闲的,,  琢磨着 有没有可能把茶的微型CNC模型,换换口味

根据比例上协调的考虑,主轴应该在20以内比较合适,手头也恰好有个15的夹具

目前主轴是激光,玩起来 好似段誉的六脉神剑   没有刀具接触工件刻的那种感觉

无动力,能觅到的可能性太小,也太麻烦。估计即使有了 自己也搞不定安装

这两天小JJ断粮了 没吃的了
唯一的一张盘片,拆开刻了又刻,早爆满了

网友A:
买根好的电磨软轴,挺合适吧,

网友B:
我这有无动力的刚好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根好的电磨软轴,挺合适吧,

估计还是太大了

网友:
空心杯电机貌似都很细小。。。

网友:
你那老鼠夹,还上主轴。找个本本光驱拆里边的拉光头那电机车个套套上刀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有无动力的刚好20

您这个无动力 还真是小巧,,

不过对于茶的小JJ来说,还是 太大了

粗略估计下,长度在80mm左右,外径在15mm  才会般配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