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改过25LV的老师 说说用什么电机?

楼主(2013-05-06):
Z X Y分别用什么
电机
能给个型号就谢谢了!!!

网友A:
翻翻老帖,,,,改25的很多,,,,86有劲57力小,,,没改过的路过

楼主:
所有的帖子都看了好几遍了就是没有看到电机型号

网友B:
86应该可以。57要不就买加长的。

网友C:
86的 就行

网友D:
我刚改完一台 勉强能干铁
XY普通86
Z加长86

网友E:
我的刚改好,X,Z加长86,Y轴130长的86.这样才够爽

网友F:
我这几天也在改本人比较懒一步到位 Z轴86 6.5 不加配种 XY86 4.5N

网友G:
xy轴86电机8牛米的z轴12牛米的,品牌自便,有劲超爽!!!我的是雷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