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自制的光轴小车床加了一个能够铣零件的的附件 用于配套

楼主(2013-05-06):
前些日子自己做了一个光轴小车床  但是车床也有它的局限性  想了想  干脆加一个能够铣零件的部分还没有做完  先拿出来给大家看看

网友:
两颗螺丝能吃住劲么?

网友:
这个刚性不足吧。

网友A:
最好直接固定在中拖上这样强度更好,楼主这种方式铣东西的时候会抖动的历害.

网友:
安全第一,估计会飞了。。。头重脚轻,成品车床这么改都会震动,别说这玩意了。D车,加铣,D铣,改铣,买铣,慢慢来吧,还早呢

网友:
安全第一。。。

网友:
干干软材料还行,刚性大大的不好。

网友:
你这也太减料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直接固定在中拖上这样强度更好,楼主这种方式铣东西的时候会抖动的历害.

同感

网友B:
请教楼主:
这个床的托板与丝杠和光轴是通过什么接触的?与光轴是滑块吗?可以买到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楼主:
这个床的托板与丝杠和光轴是通过什么接触的?与光轴是滑块吗?可以买到吗?谢谢!

丝杠的连接是连到中间的法兰板上

楼主:
谢谢大家的关注,还没有做完,暂时这样放着,不能用于加工

网友:
感觉用锤子砸两下就会掉下来~~~~~~

网友:
目测该立铣附件与主轴中心线的位置关系,估计这个铣附件的有效行程太少. 建议将铣附件固定在小刀架的下部,这样能增加2-3厘米有效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