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多块1S电池 如何用B6冲!

楼主(2013-05-06):
求助:多块1S
电池
如何用B6冲!

网友A:
有个红色的转接线的,接口特殊的话就自己改。1s就是不需要平衡了,不用平衡头了。

网友B:
我是把3个1S的母头并联在一起变3s,再加一个JST头一个3s的头,这样一次可以平衡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