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大家帮帮忙

楼主(2013-05-06):
1、请问2个相同型号的舵机可以共用一个负极吗?同时舵机可以保持分别控制,因为要连接电滑环,路数比较少,要节约。
2、如果问题1可以的话,那么led灯也可以同时与舵机共用负极吗?也要可以分别控制,并且会有同时控制2个设备的情况。
3、在深入一步,如果连接飞控,那飞控上连接接收机的负极可以和舵机(不连飞控的舵机)、led灯共用吗?
     以上都是基于连接电滑环的输入端,输出端我会将共用负极再分开连接到相应位置,目的只有一个,将连接电滑环的负极线归并为最少,节约电滑环的使用线路,电滑环每路的最大电流是4A。
哪位高人可以帮我解答,小弟这里先谢了。

网友:
在电子线路中,一般非电流汇流排,公用端既公共端均可相连。另外大部分公用端一般为电源负极,你所说的无问题。

网友(2013-06-06):
新手,不懂帮顶,也想学习一下。妄自猜测一下是不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