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细节图,山寨Tricopter 2.5,MWC飞控

楼主(2013-05-06):
也山寨了一架Tricopter,MWC飞控,仅开了自稳,室内试飞~
首先报一下配置:
1.5mm玻纤板,自己切割、钻孔
500*10*10mm 松木
A2216电机
天行者20A,未刷BLHeli10
S3003(还买了恒吉732,下次换上,估计效果更好)
MWC 配置2560+6050+5611+5833
1047浆
天地飞6通接收
~~~~~~~~~~~~~~~~~~~~~~~~~~~~~~~~~~~~~~~~~

尾巴最重要,借鉴RCexplorer Tricopter V2.5结构,利用了2个前轮起落架,看上去结构简单,其实制作挺麻烦,舵机转轴和机构的轴心必须精确对齐,否则会卡舵。
这里用了一个办法,在底下垫垫片,装上飞机时下面贴海绵双面胶,弹性很足,然后靠起落架下面的螺丝来精确调整高度。
优点:效率高,无效行程几乎为0。缺点:左右摆动幅度有限,Yaw只能设置到40%,不过实际看来并无影响,偏转到30%时转向速度已经很高了。唯一有问题的是飞控解锁,又专门设置了一个解锁开关。

震动必须消除,装飞控的盒子用2层超厚双面胶固定的,飞控也用普通厚度双面胶固定。

蛋痛的A2216,廉价,费时,绝对划不来,找了6mm的有机玻璃,打孔后才安装到位。

飞控用女儿的奶嘴盒子装,在气压计上面放了一块海绵,消除风对气压计的影响,在室外试飞时候,气压定高工作得非常完美。

iberb尺是30cm的,机臂长航拍感觉很好:)

最后是mwc配置图
~~~~~~~~~~~~~~~~~~~~~~~~~~~~~~~~~~~~~~~~~~~

http://www.tudou.com/v/K5YCNQykFc8/&resourceId=0_04_02_99&autoPlay=true==.html
第一视角
http://www.tudou.com/v/t7vRCwePWrY/&resourceId=0_04_02_99&autoPlay=true==.html

网友:
喜欢三轴的转向性~~~~~~~~~~

网友:
可以。很好!

网友:
高人,这样也可以?

网友:
多来电细节图吧。我等好借鉴借鉴

网友A:
这个电机好用吗 振动大吗

网友:
正想着手三轴,请楼主详细介绍谢谢先!

网友B:
rcexploer David 几年前的tricopter v2.5 已经很ooooold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rcexploer David 几年前的tricopter v2.5 已经很ooooold了

知道,的确很oooooooooooold,可我从今年才开始玩RC,新手+newboy+菜鸟,这算是入门吧,晚上有空上细节照~

网友:
不错,想把手里的四轴改3轴玩 手里没舵机!

网友:
你家好大啊

网友:
高人,佩服啊

网友:
果断顶一个

楼主:
编辑好了,自己顶一下~

网友C:
不错不错..手艺很好啊..呵呵..话说问个问题..我的电调也刷了..刷之前30%就可以起飞..刷后60%才能起飞..是不是油门行程设置的问题...因为我的控油门行程蛮短的...1100-1830 之间...还有..你飞控其实不减震也没事..用低通滤波器效果一样的..我现在尾舵机哪里的螺丝不太合适..总会自己划出来..打算找个粗点的螺丝弄一下..现在的还是太细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不错..手艺很好啊..呵呵..话说问个问题..我的电调也刷了..刷之前30%就可以起飞..刷后60%才能起飞..是不 ...

刷电调我还没研究。找了粗细正好的不锈钢螺丝,和你一样,地面测试就会滑出来,我打了一个孔,做了一个止头螺丝,图上能看到,黄色的,完美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刷电调我还没研究。找了粗细正好的不锈钢螺丝,和你一样,地面测试就会滑出来,我打了一个孔,做了一个止 ...

好主意..我正好有顶丝..一会试试
谢谢..嘿嘿

网友D:
转向座什么型号的?刚好可装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转向座什么型号的?刚好可装电机?

本来想买那种长条形29×26的,后来那家店没有,只好买了另一种接近正方形的。关键问题出在电机上,A2216的屁股太大了,我把转向座中间部分切掉很多才装上电机的,早知道肯定不会省这点钱,V2216就要省事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机好用吗 振动大吗

这个电机不错,性价比挺高,震动不大的

网友:
看了rc原贴是4mm的,有时间真想做一个啊~早知道y3鸡架不出了

网友(2014-10-30):
楼主,我想问一下。与四轴相比,三轴在config.h程序里需要改什么?
第二个问题就是,怎么调PID?四轴可以绑起来调,三轴怎么绑?是只让前面两个电机转,尾电机不转的调吗?请指教,在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