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上没有个称心的电源就自己做了个

楼主(2013-05-06):
内部,因为做了很久之前一直没拍照片  做好了才拍的   是边想边做的
基本参数:  右边的是0-30V、0-7.5A可调电源 带接反保护   电路板是TB买的     左边的是变压器直接输出电流   ,应为我的变压器是三线并饶  所以有三个抽头  经过2个50A整流桥(有人会想为什么要2个50A整流桥 ,我是用电机测试电流的时候,一个整流桥很容易发热  所以2个还加了散热铝)整流后分别是16V、32V、48V  三档电流   为了安全着想,加了个开关总开关旁边还搞了个5.1V3A的USB充电口    内部装了3个散热风扇     其实整体变压器发热量不大   我加上USP散热块和风扇是为了更完美,发热量更小一点 ,我是新手欢迎大家指导砸砖
变压器也是自己缠绕的,不知道大家有没看过这个贴: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35723

网友A:
哈哈,,楼主真是同道中人啊。。

我最近也想做个可调电源。。

在矿坛淘了个据说是爱立信电源里拆出来的模块。。

网上有帖子说,改可调电阻后,,电压可以做到1到50+V调节,,,电流是3A

这个模块是双路的,,互不干扰,电路板是对称的,也就是可以做两个可调。。。

调压芯片是这个:

电容貌似还是名牌,电感用料比较足:

另外还搞了两个环牛,,还在路上。。。到手就可以开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楼主真是同道中人啊。。

我最近也想做个可调电源。。

好东西啊   就是你那太脏了   动手清理一下  这样对电路板性能和耐用度也会好一些吧  期待你的作品出来到时候我也要看看

网友B:
外壳用木头老是觉得不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壳用木头老是觉得不妥!

这个应为我自己有三合板   所以就用三合板做外壳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哈哈,,楼主真是同道中人啊。。

我最近也想做个可调电源。。

鹌鹑仔我真不想说你3A是不是少写了个0啊
3A能做什么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鹌鹑仔我真不想说你3A是不是少写了个0啊
3A能做什么啊

可调电源一般用不到大电流。。。

测试些小东西用的。。

大电器一般都醒目标注电压了,,何必用高成本的可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调电源一般用不到大电流。。。

测试些小东西用的。。

如果是酱子的话
我自己也做两个可调电源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调电源一般用不到大电流。。。

测试些小东西用的。。

一般做可调电源 3A够了   30A电流是很恐怖的    我的变压器直接输出我自己都不知道有多少A   我的万用表是测量到20A的   测不到一秒测量笔线发烫 手都拿不住   还好没把我万用表烧了    正负极一对碰 火花乱飞

网友:
是的。。。。万用表的表笔线太细了,,我用来监控8A电流,时间一长就发热。。。

这类小电流,大电压范围的东西,,貌似有个名字叫维修电源。。关键是电压可调范围大,这样适应性广。。。碰到一些没标识的垃圾小器件,可以从低开始试试。。

实际上我做这个的目的比较简单。。。想看看一些不同牌子的LED在不同电压下电流是多少。。。。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楼主真是同道中人啊。。

我最近也想做个可调电源。。

这块板子电感电容用料都很足~

网友D:
这么大的体积真的该做成多路的,这样不划算

网友E:
支持!可调电源还是用处蛮大的!

网友:
麻烦楼主PM一个电路板的淘宝地址,一直想搞个可调电源,能调电流那种,用于铝件阳极化的电源,我也是不懂电子,太吃亏了,只有买成品电路板。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一般做可调电源 3A够了   30A电流是很恐怖的    我的变压器直接输出我自己都不知道有多少A   我的万用表 ...

你的万用表应该是100块以内的吧? 表笔芯线太细,阻值比较大,有部分电流消耗在上面。

网友G:
找一个破电脑箱子也比你的木头箱子好,也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大的体积真的该做成多路的,这样不划算

做成几种???

楼主:
引用 网友H:
做的真漂亮

我是直接在TB上买了华为的那种HD4825,卖电源的人帮忙改装

你的风扇电压是不是12V   我的用12V也是很响  我调到7、8V左右  就安静很多 而且风力也够大了  这个两全其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支持!可调电源还是用处蛮大的!

是啊  之前就为电源头痛,每次有不同的电压的电器都要找对应的电压电源麻烦你得要死   所以自己有材料就做了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万用表应该是100块以内的吧? 表笔芯线太细,阻值比较大,有部分电流消耗在上面。

是啊  几十块的便宜货  应为我不是专业电子技术的   也不是做电子行业的  只是自己兴趣去玩的  所以 没要求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错顶一个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找一个破电脑箱子也比你的木头箱子好,也安全。

我就是没有破电脑箱子   而且电脑箱子也大太多太多了     所以将就将就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做的真漂亮

我是直接在TB上买了华为的那种HD4825,卖电源的人帮忙改装

学习来了。多谢。

网友:
如果电流3A以内,不用这么复杂吧,用LM2576或LM2596搭个电路就可以搞定,1到37V可调功耗小电路简单

网友J:
如果电流3A以内,不用这么复杂吧,用LM2596搭接个就可以,LM2677可以到5A,1到37V可调,功耗小电路简单

网友:
外壳真心不错!

楼主(2013-06-09):
引用 网友J:
如果电流3A以内,不用这么复杂吧,用LM2596搭接个就可以,LM2677可以到5A,1到37V可调,功耗小电路简单

双电流输出     一个是7。5A电流  一个是20A以上输出电流    你看很多都是给表头供电的   应为2组表 不能交叉使用以免短路
还有就是我这7.5A是线性稳压电源   电压是不会跳动的

网友K:
搞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搞复杂了!

对电子本来是一知半解的  所以 复杂是可以理解的  呵呵

网友:
开关电源 动不动就电人 我是怕的

网友:
第一个电源可以做为牙机电源箱,我也打算做一个。

网友:
哥们注意防火!

网友L:
电源的功率越大越好。

网友M:
这个电源 芯片是不是黑武士?

楼主:
引用 网友L:
电源的功率越大越好。

我这个够大的了  再大,   家用用不上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个电源 芯片是不是黑武士?

7.5A电源输出部分是黑武士模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应为我自己有三合板   所以就用三合板做外壳了

两个风扇散热 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
前两天我在坛子收了台古董机,双路的30V/2A的。修了1天多。修好了。总共花了170元。还算可以

网友N:
外壳 不能用木头的

网友O:
真是高手呀!看到很多东西头都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