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4怠速声音的问题!求高手

楼主(2013-05-06):
NX4怠速声音的问题!求高手看下,有点敲缸的声音,是不是出问题了?

网友A:
这个没问题的,主要是排气管里面有一块圆的铁片是活动的,发动机发动以后铁片和排气管撞击的声音,用手捏住排气管就没声音了,我的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问题的,主要是排气管里面有一块圆的铁片是活动的,发动机发动以后铁片和排气管撞击的声音,用手捏住 ...

哦,好的,谢谢你

网友B:
那是風扇上的塑膠毛邊,要不就是風扇罩的毛邊跟風扇碰在一起了,拆下來用刀片修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風扇上的塑膠毛邊,要不就是風扇罩的毛邊跟風扇碰在一起了,拆下來用刀片修一下就好了。

好的,谢谢铁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问题的,主要是排气管里面有一块圆的铁片是活动的,发动机发动以后铁片和排气管撞击的声音,用手捏住 ...

留神别烫了手

网友:
nx4发动机和排气管温度不高的,就刚启动的时候试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2020-05-13):
油鸡顶起!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