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买的二手车床如何做保养?

楼主(2013-05-06):
c0630a,5000元成交。雨浇过2次,二手车床需要做哪些检修保养?请老师详细说说。例如:齿轮箱机油、导轨除锈、、、、、越细越好,谢谢!

网友A:
搜搜 newber1983 兄的帖子,里面有很详细的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搜搜 newber1983 兄的帖子,里面有很详细的过程

兄弟,你还欠我一个刻度盘,难道你忘记了,钱我没验清楚机器就很快付你了,你要对得起我才行

网友A:
我答应的就不会忘记,你数据都没给我,如何做?不用在论坛这样说吧!

网友:
哈哈,看到讨债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答应的就不会忘记,你数据都没给我,如何做?不用在论坛这样说吧!

你没看到我QQ给你留的言吗?可你一直没搭理我

网友:
最好就是先用废机油全面茶洗,但是什么都不要动,

越是生手动过以后都会后悔

网友C:
二手車床剛到手
齒輪油一定要先換掉
台灣用的是R68的齒輪油
透明像水一樣
不知大陸標準如何?
再用剩下來的齒輪油把整台車床好好的擦過一遍
有鏽的地方多擦點
最好能滲透進去為主
然後放著吧
過幾天機油全浸透鐵鏽後
再用銅絲刷(不能用鋼絲刷)整台好好除鏽後
才能作進一步的處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二手車床剛到手
齒輪油一定要先換掉
台灣用的是R68的齒輪油

我的0618今天也到了,正好用得上,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的0618今天也到了,正好用得上,谢谢!

0618沒齒輪油箱設計
所以用大量的機油擦擦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C:
0618沒齒輪油箱設計
所以用大量的機油擦擦即可

谢谢先生亲自指点!代0618谢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没看到我QQ给你留的言吗?可你一直没搭理我

都和你说过我很少上QQ的,你不是有我手机吗,给我发信息就好啦

网友:
恭喜!慢慢折腾

网友(2013-07-13):
重点润滑的地方都要拆洗!!!有老油泥堵塞润滑油道!!!!

网友:
麻烦得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