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直升机原理,为什么十字盘方向与桨距差90度正好。

楼主(2013-05-06):
请教我以为桨距最大的地方升力最大,升力大直升机向相反方向倾斜来控制飞行方向。看十字盘结构,其实差90度,连杆到达十字盘最高点,桨距最大的时候,桨的方向是落后90度的。为什么差90度正好呢?

网友:
谷歌 陀螺效应

网友A:
陀螺效应就是这样的,大桨螺距差对主轴产生的升降副翼方向的扭力,要延迟90度才体现出来

楼主:
学习了,很神奇,原来主旋翼可以当陀螺看。如果转的慢,会不会就不差90度了?不知道要转多慢才行。

网友B:
陀螺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