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门级6轴,高手们给指导一下!五棵松附近有魔友吗?

楼主(2013-05-06):
40A 电调 +设定卡

备用

天地飞7

这个性价比最后吧。。。。。。

6条灯带 红  绿  蓝 *2

3块   3S 2200  30C  11.1V           有用过的吗?  看评论挺好的

配套的平衡充   电源自己有。。。

DC-DC   稳压  改改电调什么的 可以独立供电,解决线性效率低,发热问题。

机架:ATG 700-AL系列对角轴距约700MM,轴臂由12X12X0.8MM铝合金管和玻纤板组合机架

飞控:这个不说了。。。

高仿的。。。。

改造电力用吧

GPS

1-8S 电池电压报警器

这个超声波模块,看来是用不上了,还温度补偿呢。。。。 不知道有高手能给配个小板子吧。

请高手指点。。。。。。    有什么需要改进的。

网友:
不要上天7了 上天9吧

网友:
2212用在700轴距上 小了哥们。 飞行时间短载重就不说了。
最好还是2216以上吧

网友:
1:用不了40a,其实20a的就够了 2: 控不要2.4g  72mhz距离好很多 玩fpv  3:都六轴了还玩2212  力效不是很理想820g  6g/w  上盘式吧 4:轴臂由12X12X0.8MM   12的管臂又是700轴距  还是换16的吧。    至于飞控就看你的造化了

网友:
不在五棵松的路过!

网友:
2212小了 换2216或者盘式电机 北京模友顶一个

网友:
飞起来拍摄一段才是真理~哥们来段视频吧!

网友:
用28系列都觉得不是很够。

网友:
你的2212 飞四轴合适..六轴不合适..我崇文门 呵呵

网友:
换朗宇V2216或者是AX的2810Q  米够就上低KV盘式,同时电池要4S或以上的,桨根据电机配。

网友:
我小西天的

楼主:
感谢大家!设备到了就发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