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雕

楼主(2013-05-06):
各位密探对于玉雕有什么看法。用什么刀好做。玉石硬度大多在7度左右。有什么好刀介绍

网友A:
都玉雕了。看看机器 吗
我用手雕。用的金刚石钻头,大小都有的,雕刻机还没有

网友B:
朋友送了一毛坯,不知道怎么搞,顶顶看

网友C:
用砣 ,就是金刚石磨头
牙机,不讲究也可用电磨什么的,转速》 1W
加水 雕刻

网友D:
玉石硬度大,现在基本没什么好的工具,一般刀具都是比较粗大,无法精细加工

网友E:
钻石刀吧。。。。。。。。。

网友F:
昆吾金刚刀

网友G:
帮顶
淘x上有专用,可淘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