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败了俩355切割片

楼主(2013-05-06):
今晚要锯一个钻头,结果夹住了,甩了出去,片子崩个口子,再转不行了,要跳起来,换上一个新的,小心小心谨慎,结果又崩了,10块扔进去了

网友:
如果切片豁口小,可以小进给,,慢慢切铁磨平,再用,,,如果豁口太大,就废了

网友:
切割片质量问题吧,要是质量问题就别再用这种了,
身边就有个人用树脂锯 锯片质量差 碎了(里面都没有丝网),干断四根手筋。

网友A:
转头没固定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头没固定住吧

钻头没固定,手持的,槽深了就夹了,甩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多大的鑽頭才能搞壞割碟阿?

45麻花钻,断了,磨太费工,不得直接锯成形,结果搭进去了

网友:
45的麻花钻能断。。。。。

楼主劲头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