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9可以接外接电源吗?右侧面下部那个圆孔是干嘛的?

楼主(2013-05-07):
看到右侧面下部有个大圆孔,很像外接电源的插座,不知到底是不是?如果是的话,正负极是怎么分的?插外接电源的时候
电池
需要取下来吗?谢谢!

网友A:
遥控器一般都没有外接电源插口。有的是充电插口,如果对电路不是很熟,请用原装充电器,具体数据请看说明书。不然把电池拿出来充也是个好办法。

楼主:
谢谢。
有人知道到底是干嘛用的吗?

网友B:
那个孔应该是供电用的,插上可以直接使用发射机,但是想要充电的话要另外配充电器。

网友B:
中正 外负

楼主:
大家都说是供电用的,富斯官方也这么说,但我用12V的电源从这个孔输入,控没有反应,而且控接电池的情况下,测这个孔的两极,也没有电压。

网友C:
当你使用镍氢或镍镉电池时,这个孔是给电池充电的,这个插口电路上有一只二极管,只能用于充电不能用它给遥控供电,除非你把那个二极管摘掉,这个二极管是其保护作用的,因为当你使用镍氢或镍镉电池时给他充电,充电电压会比12V高,以防开控烧掉

网友D:
不能,那是是充电的口,而且只是你用镍氢的时候才能用,用锂电不能充的

楼主:
谢谢大家!现在明白了。

网友E:
这个不可以接外界外接电源,只是用来充电的接口。里边的那个可拔插的接口才能用来外接电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