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部450,痛苦

楼主(2013-05-07):
我改无副翼,装了mb,痛苦就开迟了。一3d就炸
炸了2次
,请教高手

网友A:
可以将3D油门曲线降下来,如果这时能正常飞行,那真是震动问题了。

网友B:
一天炸3次~~号称“一夜3次郎”~~~~~~~~
没照片不过瘾

网友C:
没炸图 不炸不舒服斯基!

网友D:
先把字打清楚,别人才能给你解决问题,不知所云!

网友E:
详细说明病情症状才能对症下药

网友F:
是不是一切3D就侧翻????

网友G:
上图真像

网友H:
最好上个视频,好解决问题

网友I:
我也算MB,切3D无压力

网友J:
MB普通是100曲线
3D 90%一条直线 稳稳的啊 你检查震动吧 还有就是感度设置问题

网友K:
先确定没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