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对轴。。 最重要还是电机和连接器的同心。。一定要完全同心 大神进来看看是否对

楼主(2013-05-07):
我觉得完全同心 就是吧轴放进连接器后 不上顶丝  电机通电 可以毫无涩感的 拿出轴 放进轴 这要求连接器精度很高 轴也是 都要刚刚好 太紧无法测试 太松简直就是废品 表扬一下烟味他的轴和连接器之间只有轻微的接触 刚好能胜任这个方法  怎么找同心 这个就要看耐心和运气了。。不停地换角度 有的时候不上顶丝 找的到 但是顶丝一上就没了 关键还是多试 一定会有同心的!

然后就是怎么上轴的顶丝  拧顶丝的时候只差几度 就会失去同心。 这个非常难但是有个简单的方法 可以缩短找轴同心的时间

看到连接器连接轴的地方了吗? 那里 有个小窗口  刚好可以放进一把小螺丝刀  对了 就是用螺丝刀感觉轴的运动 二边一直调 一直调到螺丝刀感觉不到轴在震动 那就几乎可以算找到同心了 最后就是转动轴  不同的角度上紧已经调整好的顶丝 只要松开一侧就好了  一样也要多试几次 找到震动最小的那个角度 就OK啦

不一定会对出无声轴 还是要看运气的 但是可以对出震动很小很小的轴

震动小 轴承不容易起点 也不容易搞松轴管 更能丝毫不浪费电机的动力 带出悦耳的声音

网友:
沙发!技术帖要顶

网友:
这个需要耐心啊。技术活儿。

网友:
学习不少东西了。

网友:
好贴 可以没视屏

网友A:
对的再好!下水带负载跑的时候,共振一样会产生!另外,轴的顶丝平面已经处理好了。位置固定住了!你往哪里调整?包括电机的也是!要同心度只能看工件的加工水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再好!下水带负载跑的时候,共振一样会产生!另外,轴的顶丝平面已经处理好了。位置固定住了!你往哪里 ...

可以看看我的装船视频 高中低空载都无振动 哪怕下水也是没振动的 顶丝二端固定住了以后找到了同心 拧死了 然后只松开一段端 还是可以调整轴的角度的  在几万转的情况下 这点轻微的扭力几乎可以不计 当然 轴的确要求高精度 而且一定要是螺口轴 卡扣再怎么搞 桨都会有不同心 关键在于电机和连接器一定要完全同心 同心保障到船轴这里 船轴就会很好调了 第一步一定要完美 轴无丝毫涩感的进出连接器 转速越低越明显

网友:
一特别值得重视的问题,理应精益求精,差之毫厘谬之千里。

网友:
这种轴设计的初衷就是为了方便安装,还有方便调节轴的入水角度,加工精度够了,顶丝位置固定了,而且你的调节方法还忽略了一个问题,联轴器的同心度,联轴器加工精度不够的话也对不好,而且一旦你重新调整入水角度又得重新对,我还是同意9楼的意见,加工精度决定了轴的同心度,加工精度不够怎么都对不好,像你这样对轴的话用个百分表测一下轴的径向跳动值那不是更简单和精准了吗。1个丝的误差应该可以了吧?而且一般加工的工件容差也差不多2个丝,当然楼主精益求精的精神值得我们大家学习,个人所见,不喜勿喷

楼主:
看明白了 意思是电机架和电机之间的装配问题一旦松开电机架 电机也会松动 这个办法很好解决啊。 少量的胶水啊 把电机粘在电机架上面 这样电机和电机架就是一体了 不存在松开螺丝电机一起动 1丝的误差我觉得已经顶天立地了 手都摸得出 顶丝只差几度 就很明显 何况1丝。。。。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明白了 意思是电机架和电机之间的装配问题一旦松开电机架 电机也会松动 这个办法很好解决啊。 少量的胶水 ...

0.01MM你都摸得出来,好手感,你可以问问生产轴的工作室,他的公差多少?应该不会小于0.01MM吧?

网友:
看了楼主的几个帖,不同意楼主的方法,哪有这样的无声轴存在,这种提法已经不科学。
轴的加工设备和方法已经决定了轴的精度,机米起固定作用,要拧到够紧为止,没人好像楼主这样调轴,还要粘死电机和电机架?那为什么要用烟味的这种现场可调轴系?
每次跑船回来,还要松开机米,拉出轴来保养,你把这个机米这样折腾,能保证每次的位置一样,就像你说的一样,已经回不到无声的境界了。
至于共振,水下又不同于空转的,而且跟船壳、固定位置、固定方法都有关,是个系统的概念。
还有,楼主发帖是求教的,但基本上把别人的意见顶回去了,变了是教人的帖了。
这个论坛,顶尖高手是隐身性质的,当你太。。。的时候,他们可能会说些反话的。

网友:
可以看看我的装船视频 高中低空载都无振动 哪怕下水也是没振动的
这句话有意思,能这样推理吗?根据呢?
下水以后,是否震动,你又如何测量?

网友:
1丝的误差我觉得已经顶天立地了 手都摸得出 顶丝只差几度 就很明显 何况1丝。。。。
这句更有意思,不是你摸不摸出来的问题,你向厂家问问联轴器的精度就知道。

网友:
这是你帖子的标题,“一定要完全同心”,普天之下,谁能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