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2000模拟器与SM600模拟器的主要区别

楼主(2013-05-07):
SM600模拟器与SM2000模拟器的主要区别

1.加密狗解码能力:
SM600的硬件最多解码:
凤凰2 ,realflight G2 运行G4需要破解,运行凤凰4也要破解。其中G4只是菜单汉化版,非全中文

SM2000加密狗硬件解码:
凤凰4 ,realflight G5,G6 (G5,G6已是全中文汉化软件)
直接运行,无需破解。
(G6需要序列号)

破解版与真硬件支持的区别:破解版软件,各种训练功能菜单被禁用,也就是说,直升机悬停练习,固定翼起飞,吊机什么的,这些重要练习都不能用。

2。软件安装非常简单,无论是凤凰4,还是realflight G5.都只要一路回车即可安装成功,就好象安装腾讯QQ一样简单。进游戏直接就能玩,无需设置通道。安装包已经整合了各种必备插件,例如DX9,C++ 组件等,不用担心安装时出错。

网友:
抢沙发时间到~~谁与争锋;P围观

网友:
抢板凳时间到~~谁与争锋;P围观

网友:
淘宝网上的价格相差很大,一般都是用控直接玩,不想再买一个模拟器专用的控,也可以了解控本身的特性

网友A:
sm2000太贵了,还不如买个真控,devo7e才二百多贵几十块而已。

网友:
太贵 ,等于一个真控加一个模拟器的价钱了,所以买的人不见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sm2000太贵了,还不如买个真控,devo7e才二百多贵几十块而已。

问题是,用真控玩你必须装电池!

卖南孚电池废钱。

买充电电池和充电器也废钱,还费事。

七七八八一算计,比买这个贵的多。而且如果不会设置的话,还头疼。

260元买个真遥控发射机吧。

再花100元买8节镍氢电池啊,再花45元买个充电器啊。玩一次就充电一整天啊。

还有最重要的,还要买个加密狗吧?能达到SM2000这样能支持G6和凤凰4.0的,90元啊

合计一算,玩模拟器买真控和加密狗的组合。

真控260+100镍氢电池组+45镍氢充电器+90加密狗 = 495元
这些东西加一起重量超过2千克了,还没算运费呢。算上运费得500多了。如果你分别在两~三家淘宝店买这些,运费更贵

好处就是比SM2000手感好那么一点点。

当然就这两百元的遥控发射机,手感也就那样,比SM2000强不了多少。和千吧块的遥控器比,手感就差远了。

所以对于新手而言,先买个SM2000练练手,简单方便,迅速享受飞行乐趣。然后再买个1000多元左右的遥控器,一次性投入,多年都不用换遥控器。
SM2000的加密狗可以和手柄分离,在您买了遥控器后,也可以对接遥控器用。很实用。

至于200多块钱的遥控器,那我还是不建议买的,那属于过渡性产品,最终绝大多数爱好者都会废弃这种便宜遥控器,升级到好遥控器的。浪费钱。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是,用真控玩你必须装电池!

卖南孚电池废钱。

买个Devo7e基本上是280,控电75,14合1支持G6,凤凰4的模拟器98,完全可以在一家店买齐。总共453,邮费10-20元,不知道你是这么算的。
最大的区别是,将来玩飞机买个接收机就可以了,买个sm2000以后还要买控,这笔是潜在的开销!
98的加密狗功能和sm2000一样,其实就等于是花多100块买个假控!
100块的假控和280的真控到底怎么选就不需要多说了吧!
将来软件再升级,硬件淘汰是必然的。加密狗的价格优势更明显了。
如果说sm2000的手感和Devo7e的差不多,我只能呵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Devo7e基本上是280,控电75,14合1支持G6,凤凰4的模拟器98,完全可以在一家店买齐。总共453,邮费10- ...

你漏了充电器了哦~~

摩擦充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漏了充电器了哦~~

摩擦充电?

玩模型最低限度也要有个B6的充电器吧?不知道你那个45块的充电器能干些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模型最低限度也要有个B6的充电器吧?不知道你那个45块的充电器能干些什么呢?

总共453,邮费20

外加B6充电器160

总计大约600多元。。。

一个新手买SM2000的话,他在收到产品5分钟后就可以立即飞行。

如果按照您的方案,估计得学会调试遥控器。
再学会使用充电器
再学会通道设置。

结论:
如果你是新手,什么也不懂,希望到手就能玩,好玩,花钱不多。那就SM2000.

如果你比新手稍微懂点,但是钱少,例如是泡了论坛很久的学生,那就照楼上的意见也无妨。
学生嘛,钱少,时间多,不怕烦。

如果钱不是问题,我建议各位还是直接买1000~3000元价位的遥控设备,一步到位,省得以后升级,浪费钱。200多元的华科尔,也就是和学生们玩玩,毕竟一分钱一分货。
这年头,在草地上和模友一起飞,人家都是千元级的遥控器,你脖子上挂个200元遥控器,你都不 好意思和人打招呼。

对于有一定收入能力的朋友,先买个SM2000在家飞飞,对各种航模飞机有个了解,也掌握一定的飞行技术。然后再决定买什么遥控器,这样不至于在购买遥控时,一无所知像个小白,毕竟是要花几千块。
几千块的遥控器到手后,可以对应任何飞机类型,基本上做到终身不换,一劳永逸。

如果你觉得SM2000原配的手柄手感欠佳(100多的东西的人不如几千块的东西精致),你可以把SM2000的加密狗单独接上遥控发射机来玩模拟器。
这就是分体式模拟器的优点。一机两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总共453,邮费20

和你说了这么多都是白搭的。只要问自己一句话:玩模拟器是为了什么?就知道该怎么选择了。

网友A:
如果你玩模拟器是为了能更好的玩模型,你所说的那些都不是问题,而是必须掌握的知识。

如果按照您的方案,估计得学会调试遥控器。
再学会使用充电器
再学会通道设置。
这三项是每个模型爱好者必须掌握的基础知识,没错吧!

至于拿个200多元的控都不好意思和别人打招呼是你心态有问题,简单说就是虚荣心。玩模型是爱好不是炫耀,你拿个18mz却连悬停都不到家能让人佩服吗?恐怕只会沦为别人背后的笑话。你拿个DX6飞得好,只会让别人更加敬佩你。

至于分体模拟器的好处,我觉得也只是比sm600好一点点而已。如果觉得sm2000手感不好(事实上也不可能好)为什么当初不直接就买个加密狗呢?价钱还便宜,更便携。

BTW,我当初就是先买的sm600.但我的目的是想试一试自己对模型有多少热情,了解一下RC而已。也没玩几次就50元出掉了,因为那个假控根本就不能用来玩的好,顶多让你进入程序,胡乱操控玩一下,根本不能练习到任何东西。最后我还是买了个2801pro+加密狗。当然,我的目标也达到了,因为通过这个假控我知道自己的确喜欢RC,仅此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玩模拟器是为了能更好的玩模型,你所说的那些都不是问题,而是必须掌握的知识。

如果按照您的方案 ...

讲的到位!解惑!

网友B:
感谢楼主分享,再三考虑,我还是入手了SM2000模拟器了,已经下单~~~

打算玩熟练了再上好一些的控,至少一两千的控,怕把控玩坏了,先拿假控练手,练熟了再换真控玩~~~

那个假控不用充电比较的诱人~~~

总之感谢楼主分享!

大家各取所需吧,已经有控的可以直接考虑USB的~~~

楼主(2013-06-12):
引用 网友B:
感谢楼主分享,再三考虑,我还是入手了SM2000模拟器了,已经下单~~~

打算玩熟练了再上好一些的控 ...

你比较理性~

网友C:
现在sm600也可以用凤凰4.0了,真没必要弄个sm2000,鸡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sm600也可以用凤凰4.0了,真没必要弄个sm2000,鸡肋

所谓的“可以”

其实只是能运行个破解版啦,有些功能被阉割了,比如训练菜单无法使用,在线升级也没法使用

一个模拟器,连训练菜单都用不了,那就太遗憾了。只能进去随便飞飞

网友:
不遗憾的就是弄个二手真控,加个加密狗,手感还好。
假控手感那么烂,100元打住,200买个假控就亏大了,谁用谁知道,谁卖假控谁知道

网友:
我也想买模拟器,可是我想买没假控的,最好能玩凤凰4.0各位推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