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老外的桨平衡教程和无刷电机动平衡教程-补充一个激光 ...
发老外的桨平衡教程和无刷电机动平衡教程-补充一个激光调桨

楼主(2013-05-07):
无刷
电机
动平衡:
螺旋桨平衡:
激光调桨:

网友A:
好东西 就是听不懂

网友B:
桨平衡是这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激光?
买个激光笔就可以了,文具店几块钱一个

网友D:
电机动平衡 如何确定纸贴在哪里?

网友E:
留名回头看,手机党

网友F:
就是电机的不明白。这样帖个胶。会不会很容易掉出来。

网友G:
这个调动平衡的方法不错,简单实用。

网友H:
感谢大大分享,
持续关注中!

网友I:
STOP STOP STOP NB 想停那个位置就停那。

网友J:
电调还是看不明

网友K:
那个老外在桨根处打得什么?热熔胶吗?

网友L:
参考参考

网友M:
都是简单实用啊。。不错。

网友N:
今天试试

网友O:
这个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动平衡  如何确定纸贴在哪里?

先随便贴个位置,然后每次移动一个角度,找到光斑最小的地方。或者是光斑最大的地方的反面。。

可以扎一个扎带,直接转动扎带,找到位置后换成贴纸。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是电机的不明白。这样帖个胶。会不会很容易掉出来。

不会掉。。。我的电机都飞烫也不会掉。

楼主:
引用 网友K:
那个老外在桨根处打得什么?热熔胶吗?

没错,就是热熔胶。。这个办法调桨真的很实用。就是我买到的热熔胶有点容易脱落。。飞一段时间要检查一下。

网友P:
引用 楼主:
先随便贴个位置,然后每次移动一个角度,找到光斑最小的地方。或者是光斑最大的地方的反面。。

可以扎 ...

但是换多少什么的不好弄吧...

网友:
电机动平衡,没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P:
但是换多少什么的不好弄吧...

还是要慢慢试,首先是要找对位置,粘胶带的话慢慢加,振动大了的话再减少。。

网友:
电机动平衡不 明白~

网友:
It stops. It stops. It stops. It stops. There is a prefect balance.怎么会恶意灌水呢。

网友Q:
好帖子,学习了。电动动平衡意思就是要把电机一圈都试过来,可以在电机上用油性笔做做记号,然后找到在哪里贴胶布震动最大,哪里贴胶布震动最小,就知道电机在哪个轴向不平衡了。理论上震动最大的胶布位置应该在震动最小的胶布位置对面。找到了这个轴,就在这两个点上增减胶布吧~

网友:
帖子牛!回帖的也牛!我也弄个环境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Q:
好帖子,学习了。电动动平衡意思就是要把电机一圈都试过来,可以在电机上用油性笔做做记号,然后找到在哪里 ...

不错,理解的非常正确。

网友R:
引用 楼主:
先随便贴个位置,然后每次移动一个角度,找到光斑最小的地方。或者是光斑最大的地方的反面。。

可以扎 ...

高手,
学习
我原来是用刀刮,还是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R:
高手,
学习
我原来是用刀刮,还是贴好

个人觉得还是贴比较好,不伤外观,以后也好出,要是有个擦碰也可以重新做平衡。

网友:
不错,又学到了

网友:
好厉害的样子

网友:
四轴桨平衡、电机平衡,留名备用

网友(2013-07-15):
上面那个带蓝色的电机搜了x宝也没有卖,不知道哪里能找到
老外说这个电机好,振动小,效率高,叫DT750

网友:
简单实用

网友:
学习了,听懂视频有点费劲啊

网友(2013-08-17):
学习一下,非常实用

网友S:
这个看似真的很简单、

但是   知道震动了又如何?。

该怎么调?    怎么找到不平衡的点?。。。

还望各位解答

网友:
我反正是看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那个老外在桨根处打得什么?热熔胶吗?

就是热熔胶,我就是这么干的。看看我的帖子,今天发帖了。http://5imx.3vwed.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9899&extra=page%3D1

网友:
引用 网友S:
这个看似真的很简单、

但是   知道震动了又如何?。

没有仪器分析的话,不可能找到不平衡点的,只能用排除法,先从一边粘绝缘胶布,震动变大就把胶布撕下来粘到另一面去。不过要做好记号,不然会乱的。

网友T:
晕,他们这是调震动。

网友:
利用激光把微小的震动放大。。是吗?

网友:
这调桨的,颠覆了我的思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机动平衡  如何确定纸贴在哪里?

视频里写,trial & error试错法。

网友:
引用 网友T:
晕,他们这是调震动。

这样没错的,结果导向,只要没震动,不平衡都没关系,以前有个视频,一个老外,把平衡调好了,直升机就一个桨在飞,向下的推力完全不平衡。

网友:
这个 还不如用桨平衡 来的更直接。。激光这个的话 胶布粘哪里很难找 而且还危险

网友:
激光的这个不错

网友U:
洋人确实有想法,有实践啊。

网友V:
不明觉厉

网友W(2013-09-29):
电机平衡方法里面,如果是固定翼电机,是不是把电机立起来,也就是说让电机轴水平地面。再做平衡效果会更好呢?

网友X:
楼下翻译

网友Y:
简单明了不错后办法值得学习借鉴

网友Z:
好东西,今天偶然发现了,先收藏了

网友AA:
mark 发老外的桨平衡教程和无刷电机动平衡教程-补充一个激光调桨

网友AB(2013-11-05):
听不懂啊...(*@ο@*)

网友AC:
今天看看试试

网友AD:
很好的帖子,,又学习了!!!

网友AE(2020-05-13):
不错的方法,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