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M V2 LED 疑問

楼主(2013-05-07):
請問一下舊版的NAZA-M可以用NAZA-M V2的 LED嗎????

网友A:
你好,是不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是不能用的

謝謝你的解答~~

楼主:
假如有裝PMU的話NAZA-M V2的LED可以用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是不能用的

假如有裝PMU的話NAZA-M V2的LED可以用在V1上嗎??

网友B:
您好,用pmu也是用不了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您好,用pmu也是用不了的。

那就是说nazam不能单独买pmu和和led升级,然后当v2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是说nazam不能单独买pmu和和led升级,然后当v2用?

pmu可以單獨給naza v1 做使用的只有v2 LED不支援

网友:
引用 楼主:
pmu可以單獨給naza v1 做使用的只有v2 LED不支援

瞬间明白,谢谢

网友:
LED不通用有什么坏处,只是指示灯信号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