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华科尔02s舵机杯具了

楼主(2013-05-07):
因为02s出现突然急速上升和下坠的故障,打算返厂了。后来问论坛的魔友说可能是舵机扫齿了(我觉得是接收机问题),于是就拆开看看,结果杯具了。华科尔的舵机真坑爹。本来是打算拆开上盖看看齿轮,没想到一掰,上盖没开,底盖开了,全散了,我擦。

楼主:
电机傍边那个圆的东西是什么,就是拍虚了的 在地上捡回这几个,不知道有没有少东西

楼主:
再来一张,就是那个有2根电线的圈圈是干嘛的,放在什么位置的?

底盖掉了

网友A:
电位器,最长的齿轮插在它身上。拆。。。不能温柔点吗?

网友:
刚好换个山寨舵机试试

网友:
暴力拆机啊····零件一地都散的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位器,最长的齿轮插在它身上。拆。。。不能温柔点吗?

非暴力啊,纯属意外。上盖太紧下底太松了。本来打算掰开上面,结果下面先开了。

网友:
……主要是舵机太小不好操作~

网友:
小心货还是小心点。

网友:
再拆个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
太猛了,他这么小经不起的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这小舵机还是数字的。

网友:
没有坏  装回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