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者飞高、降落挂树梢

楼主(2013-05-07):
配置:冲浪者1.4米X8版、2212KV1400、7050桨、3S2200X2、狗3、5.8G 400mW、2.4G 2W功放、H控。

利用飞控的盘旋爬升功能,油门80,高度2.5,电压10.8V,平飞后11V,返航最大速度127。

两个视频不是同一天的。

网友:
上到了2.5?牛逼。

网友:
回家飞的太低了~!

网友:
这样都不炸机?

网友:
运气好,竟然没有什么大事!

网友:
冲浪者确实很好飞啊。

网友:
很牛X啊。这样都不炸

网友:
我也是冲浪者~~~楼主怎么放下2个电池的?求照片~~~~~再次多谢楼主

网友:
厉害····修修补补继续上天

网友:
上设备安装的照片看看,谢谢。

网友:
这都行?居然横滚了360度自己就平衡了,给力啊。运气真好

网友:
很牛的视频!撞树枝翻了个个竟然照飞不误,了不得的飞行技术,很结实的飞机,超赞!

网友:
空翻啊, 飞控了得

网友:
翻了跟头都能飞,牛。

网友:
请问楼主所有设备加一起起飞重量多少啊?还可以飞这么高?我的1200g感觉很吃力啊!

网友:
电机座如何改的,能否给个图?

楼主:
谢谢各位回帖!冲浪者确实挺稳的,挂树梢时翻跟头我都准备冲过去捡了。
我共用过3款冲浪者,都是对插机翼。第一款要自己固定,第二款是机身上两个螺丝固定,这款不耐炸,机翼很容易扯开。第三款就是现在用的X8,机身壁薄、但飞控和电池好放。

网友:
这样都行,不但是技术好啊,人品更是爆满!

网友A:
牛,这飞机比我的好小子还耐炸呀,2.5的高度更是不得了,爬升时间有多久?要20分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这飞机比我的好小子还耐炸呀,2.5的高度更是不得了,爬升时间有多久?要20分钟吗?

时间差不多。
没炸机是运气好,那小山丘已经挖掉了一半,所以翻跟头时有高度,要不然就要爬上去找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时间差不多。
没炸机是运气好,那小山丘已经挖掉了一半,所以翻跟头时有高度,要不然就要爬上去找了。
...

爬升时电流是不是15A左右,我的就是这个电流。

网友B:
厉害厉害 必须佩服LZ的运气和技术!请问你的电机座是怎么弄的 LZ很纠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爬升时电流是不是15A左右,我的就是这个电流。

电流计装机时不小心短路烧了,所以只能看电压。(以前有电流计、所以对自己的JJ心里有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厉害 必须佩服LZ的运气和技术!请问你的电机座是怎么弄的 LZ很纠结啊。。。

电机屁股上有4个螺丝孔,两个用来连接电机和十字座,另外两个用长螺丝依次串过4cm木片、十字座,再连接在电机上。
然后就是泡沫胶、热溶胶伺候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机屁股上有4个螺丝孔,两个用来连接电机和十字座,另外两个用长螺丝依次串过4cm木片、十字座,再连接在 ...

好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 感谢!

别忘了上螺丝胶

网友:
360度    大开眼界

网友:
楼主应该说降到树梢上失败!

网友:
引用 楼主:
别忘了上螺丝胶

谢提醒!~~

网友(2014-03-06):
求问下LZ。。。2212KV1400上7050桨和8060桨哪个留空时间更久。?

网友:
此控必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