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版无刷电机的选择 (2204,2212,2216,2308,2310,2312,4215)

楼主(2013-05-07):
TB上有好几款狗版无刷电机
例如: 2204,2208,2212,2216,2308,2310,2312,4215
性能上不知有何差别?应该选那一款最好?
请大侠赐教

网友:
买那个中间通孔可以穿线的!

网友:
我用老油条75那个,挺好的

楼主:
其实更想知道那款扭力更大, 效率更高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不会搞。出不来效果。

网友:
电机定子越大,扭力越大,也越重,在满足云台刚性的基础上,尽量选择大的,大扭力能克服云台设备上的一些缺陷,如果云台设计精理,可以尽理选小的电机

楼主:
Hummer系列的狗云台电机只有39g, 但JK-G狗云台却用上4215微单电机,会否更稳更抗风?

JK-G

JK-G

网友:
楼主疯狂电机3005应该挺好,直径大扭力大,重量轻

网友:
原理上越大越重就越好,当然还要权衡机器的负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