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恒龙德国4号坦克悬挂改进的问题

楼主(2013-05-07):
本人是新手,刚开始玩,请教个问题,恒龙德国4号坦克,金属升级版,感觉波箱、驱动轮和履带升级金属后,车头很沉,原车是钢片悬挂,根据第一和第二承重轮有些吃不消,有些趴车头,钢片压得很弯,手往下压,车头回弹效果近乎没有,车尾还行,有好的解决办法吗,是不是可以再买一副钢片,第一组承重轮改成双钢片,增加减震效果?本人比较注重模型的可玩性,希望大家多给指点

楼主:
木有给指点一下的吗?

网友A:
我刚买 就要出 这坦克尺寸太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刚买 就要出 这坦克尺寸太小

嘛坦克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嘛坦克出?

尺寸太小 不喜欢 买的时候没看以为 1:16都是大家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尺寸太小 不喜欢 买的时候没看以为 1:16都是大家伙

什么型号?qq736554569

楼主:
怎么成了买坦克,期望高手指点悬挂的问题

网友C:
其实你不用去买HL的钢片 弹性好不到哪里去,可以自己找找代用品,五金商店和市场应该常去逛逛 你会很有收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你不用去买HL的钢片 弹性好不到哪里去,可以自己找找代用品,五金商店和市场应该常去逛逛 你会很有收获 ...

谢谢,找时间去找一找

网友D:
原厂的钢片一组二十来块。淘宝有的

今天刚拍了套4号G型用的那种驱动轮。 因为我打算把F2给稍微改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厂的钢片一组二十来块。淘宝有的

今天刚拍了套4号G型用的那种驱动轮。 因为我打算把F2给稍微改下。。
...

应该是一套8片吧,我刚在淘宝上买了一套另外你有没有发现恒龙4号的驱动轮做的有问题,实物的德国4号坦克的驱动轮是21个齿,恒龙做成了19齿轮,分析原因,恒龙4号的挡泥板前段做的太低了,装不上21齿的,悲剧的搞成19齿轮,我一开始,看驱动轮,怎么看怎么别扭(上履带不直),后来才发现驱动轮小了一圈,少了3个齿轮,恒龙3号的驱动轮还是比较符合实际的(21齿),我已经定了一套,打算换上3号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应该是一套8片吧,我刚在淘宝上买了一套另外你有没有发现恒龙4号的驱动轮做的有问题,实物的德国4号坦克的 ...

额。你是不是数错啦~

网友:
大致对比下线图,恒龙的四号F2,除去还比不上72比例细节的各小节,大体的明显错误:

1、拖带轮的位置有误
2、诱导轮是直接螺丝拧入,没有实车的张紧装置连杆
3、火炮防盾外形
4、炮塔杂物箱外形
5、炮管尺寸

肉眼看的,请大家补充

楼主:
引用 网友D:
额。你是不是数错啦~

是看错了,但是觉得实物的履带上沿是平的,恒龙的驱动论位置靠下,履带上沿不是平的

网友:
HL 的四号悬挂少了一个部件,应该有个弹性部件把每一组的路轮往中间挤才行。只有钢片车体只能趴了,避震也是效果不好

我的四号已经不打算弄了,底盘,车体,工程太大。。。。

HL 的三号和 三突 改造的工程就小多了

楼主:
我是说这个部分和实物比明显下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