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固件刷新完了保存了 怎么断电以后再接电电机没有反应,请教一下老师们怎么能

楼主(2013-05-07):
俄罗斯固件刷新完了保存了 怎么断电以后再接电电机没有反应,请教一下老师们怎么能,谢谢老师们

网友A:
请问一下,,什么叫刷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什么叫刷固件??

我刷是俄罗斯调参软件

网友:
有什么好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刷是俄罗斯调参软件

o  ,,就是软件升及??

网友B:
俄罗斯调参软件是什么东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俄罗斯调参软件是什么东东?

挂狗的云台,无刷云台调参软件,

网友:
楼主发错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