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思不得其解,大家帮我看一下,我这个滑台

楼主(2013-05-07):
我这个滑台长的方向比较紧,昨天拆开用wd40喷了一下,又装上了还是紧。是固定丝杠螺母的4个螺丝拧紧滑动起来就很紧,松一点就很顺滑了。螺母和固定座配合很松,转到丝杠,螺母就直接进到座里了,应该没什么偏差,螺母转180度装的座里还是一样,搞不清楚为什么,大家帮忙看一下。

网友:
丝杠有点弯吧?

楼主:
看下图片,丝杠弯的话拧动丝杠螺母就不容易进到座里了吧?,现在这个很容易进去,而且不拧紧那四个固定螺丝滑台还是很顺的。

网友:
接触面不平

网友:
法兰底部垫平。

网友A:
检查一下螺母固定座有木有偏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再发

那面是平的,这个应该是原配的洋二,不可能换东西,相差很大也不可能,一会上张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螺母固定座有木有偏位。

螺母固定座有偏位的话螺母根本就进不去,现在是螺母沿着轴转180度再拧丝杠,螺母都很容易能进到螺母固定座里

网友:
把其它可能限位的螺丝松了,先把丝杆滑套上紧,在逐一上紧其它位置的螺丝

网友:
这应该是有磨损了。垫铜皮吧

网友:
不是螺母固定座不垂直就是螺母法兰面部垂直。垫点东西吧。

网友:
磨损应该不会,,因为螺母法兰与螺母座之间没有相对运动,不会磨损。。

个人觉得他们之间应该是有啥渣滓或者绣了一点,,导致接触面不平,,所以拧紧就会人为的让螺母偏向。。

拆开清理下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丝杠座的问题与导轨不垂直

楼主:
感谢大家,确实是螺母座水平方向和螺母定位面不垂直,刚才用塞尺塞了一下,左右差8-9个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