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做飞机,请教拉力线调整的角度。。老鸟大师请指导指导

楼主(2013-05-07):
-----------新人,可以基本不错舵/飞到微风情况下不炸机/降落不炸桨的地步。手头多几幅一米二的塞斯纳主翼,想自己做一个机翼飞机练下手。听朋友说2212配8060桨的前拉机对电动机安装角度有要求的。

不会调整电动机角度,也不会设置螺旋桨与主翼的距离。

特请教各位大侠!!另外请科普一下这样安排的原理??

楼主:
新手做飞机。。老鸟大师请指导指导

请教c与d的距离分别是多少。主翼长度是一米二(md塞斯纳的备用主翼)

网友:
还是要看JJ的大小~翼展比桨5:1以下不用考虑反扭,前拉如a,后推上仰5—10度,不过也有人全平行的也飞的很好~

网友:
下拉和右拉是为了抵消电机或发动机的反扭力矩引起的向右或向左的旋转或偏移

楼主:
谢谢楼上的。。电调30A  电池1300   20C  3S的  速度包你满意
马达配2212KV1400 ,朗宇。

8060桨和一米二的主翼搭配,好像是有反扭力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电调30A  电池1300   20C  3S的  速度包你满意
马达配2212KV1400 ,朗宇。

8X2.54=20.3厘米,1.2m翼展/20cm=6,反扭很小~只是在某方向转向时会有稍迟钝的操作体验,用7050的三叶或四叶桨可以完美解决~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8X2.54=20.3厘米,1.2m翼展/20cm=6,反扭很小~只是在某方向转向时会有稍迟钝的操作体验,用7050的三叶或四 ...

7050的 3叶桨淘宝没有看见过!7035和8040的见过。。。

网友B:
b图的机不对,一般的浆是向右拉的。2-3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b图的机不对,一般的浆是向右拉的。2-3度

这个图就是标准的右拉啊,亲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图就是标准的右拉啊,亲

亲那是左拉。。。

楼主:
奇怪我的f4u海盗的机子就是这么拉的啊。。飞得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图就是标准的右拉啊,亲

用反浆的时候是要左拉的,拉角看实际试飞而定。向左撤翻时用右拉角平衡,反之亦然。

网友(2013-10-28):
一般腰推的浆是向左还是右拉几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