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高手,如果有这样一个遥控内置程序可以直接飞无副翼吗?0成本无副翼

楼主(2013-05-07):
斜盘的倾斜和自动修正通过遥控发出PPM信号进行,而不是通过常规三轴陀螺仪的自动修正

1.遥控器里面用ccpm混控模式

2.水平放置飞机进行初始化
3.在飞行时候,不打舵的情况没有信号输出情况下始终保持初始状态的斜盘水平状态,如果有信号输出设定一个自动回到初始状态的时间段,比如1s时间自动回复到水平状态,其实这不难实现
4.打舵情况下,输出舵量信号,信号叠加

应该差不多就是无副翼的情况了,只是飞机被动倾斜情况下无法修正,这也可以通过一个价格低廉的三轴状态模块连入接收进行控制,只控制自动修正到水平状态,那就基本上成了一个无副翼系统了

网友A:
这个我以前想过,不过感觉有很多问题。
1,系统会比较复杂,增加了不稳定性。
2,遥控器要做成双向的数据传输,担心会有数据延时,而且不知道现在的遥控器的信道容量能不能承受这样的信息量
3,航模的设备基本都是“模块化”的,之间的通用性很强,你这样搞,只能是死路一条。

网友:
抢沙发时间~~~~顶一下先拿分,再看内容

网友:
全靠手动修正未免太难了 不光斜盘还有尾巴

网友:

就说第二条吧,风一吹就沿着风向一直跑了!必须人工参与的程度很频繁,而且对十字盘调平和舵机一致性要求太高了,你这样搞出来肯定能飞,但飞的太累,显得有点失去飞行的乐趣了,不过生命不息,折腾不止,创意无限,乐趣无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以前想过,不过感觉有很多问题。
1,系统会比较复杂,增加了不稳定性。
2,遥控器要做成双向的数据 ...

实际上如果不增加反馈的话完全不需要进行双向通信,只要单向就可以了,单向通信控制的最终目标点就是舵机的初始位置。只是通过遥控发出信号的程序实现,成本不知道如何计算可高可低

另外实际上即便是三轴陀螺仪也是手动碎舵修正的,大家手是停不下来的,哈哈,风吹??效果应该都一样

网友:
支持楼主的想法并严重支持楼主付诸实施。也许将来咱也可以照着样子玩了。快行动起立吧!

网友:
实践一下呗,,

网友:
接收机又不知道自己斜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