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地面站功能请问

楼主(2013-05-07):
X4用地面站有记录飞行姿态文件吗,什么格式有没有例子我看下。
X4有没有控制相机拍照的功能,还有飞行速度高度控制。需要知道拍照时姿态信息和位置信息……
用电台的话wifi可以不接吗?wifi距离太短,没有实用价值。

网友A:
抢沙发时间~~~~顶一下先拿分,再看内容

网友B:
说的是哪个x4?

网友:
1.WIFI模块是主硬件,地面站是要通过无线连接到Wifi模块的。所以WIFI模块是需要接的
通讯不够的用户,可以选配数传电台,增远通讯距离!
2.X4不能实现拍照,高度都是没有限制的,速度也可以在地面站自动选择达到最大!
3.地面站有实时的数据回传,hj文件会自动保存到地面站,以供全面剖析飞行器实时的飞行状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说的是哪个x4?
明显说的是零度X4嘛,没见这是零度版块么?难道是泰世?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