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研究过 树莓派 Raspberry pi 在四轴当中的应用不?????

楼主(2013-05-07):
有谁研究过 树莓派 Raspberry pi 在四轴当中的应用不?????

作为一个信用卡大小的微型电脑,如果能在四轴中发挥作用的话,应该也不错哦!!

楼主:
树莓派的 遥控小车,带视频的 已经有人做了!

网友:
抢沙发时间~~~~顶一下先拿分,再看内容

网友A:
只需要一套程序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需要一套程序的问题

期待,还有各个传感器的驱动!

楼主:
Raspberry Pi(中文名为“树莓派”,简写为RPi,或者RasPi/RPi)是为学生计算机编程教育而设计,只有信用卡 大小的卡片式电脑,其系统基于Linux。

http://baike.baidu.com/view/7154334.htm

下载次数: 0

网友B:
我看过有关树莓派的东西,做飞控其实是完全可以的,上面的Linux还有a8处理器,但是唯一不足的是就是使用这个接口的数量可能不足,最后扩展出来的话,就像使用arduinonano还有mini那样,为了扩展需要加载很多的附加设备,用起来不方便。我觉得最好的搭配应该是使用cortex-a8的处理器的核心板,自己外扩设备,避开树莓派io接口不足的缺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过有关树莓派的东西,做飞控其实是完全可以的,上面的Linux还有a8处理器,但是唯一不足的是就是使用这个 ...

树莓派上多余的接口配件 拆除,增加串口扩展版,做成自由拆卸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