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四轴的大神来一下

楼主(2013-05-07):
本人新手,玩直升机的,最近想玩四轴,不知道四轴上要配些什么,想玩航拍,可以挂单反的那种

网友:
看荷包啦~

网友A:
准备5000-10000就行了

网友:
机架、电机、电调、飞控板、云台、正反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准备5000-10000就行了

为啥我看到一个机架就要19000啊,有没有什么区别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

是要成品还是diy?

网友B:
挂单反四轴不太可以,上六轴或八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挂单反四轴不太可以,上六轴或八轴吧

配90级别电机+28寸桨。妥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啥我看到一个机架就要19000啊,有没有什么区别的

19000是坑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啥我看到一个机架就要19000啊,有没有什么区别的

航拍水太深~

网友:
准备五六千吧,差不多这个价了,当然还有更高的

网友:
2千元玩四轴,玩一玩还是可以的,要航拍就要准备多些米了.

网友:
四轴要带单反的话考虑DIY四轴V8结构吧。感觉四轴主要是飞控和马达比较贵

网友C:
从想几千块玩玩到对账单上了5位数的路过。。。。
水深。。。坑多。。。。坑了爹还坑妈的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想几千块玩玩到对账单上了5位数的路过。。。。
水深。。。坑多。。。。坑了爹还坑妈的坑啊!~

肯定没直升机坑!

网友:
引用 楼主:
肯定没直升机坑!

多轴比直机坑多了!上单反的话最好是六轴或者八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