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楔式快换刀架结构

楼主(2013-05-07):
用狗狗搜遍中英德俄法日文,终于找到斜楔式快换刀架结构,难怪这么难找,这个真心不容易自制

网友:
我卖过一套美国原装的,这个结构很难自制,美国佬他们当年也没有造出来多少,结构比较可靠,就是制造难度极大,但是比之德式齿轮快换刀架还是差一点,好处是燕尾槽替换刀座配起来成本低很多。

网友:
一个快换刀架 为啥要搞成这样复杂。。。

楼主:
柱塞式只有两个受力稳定面,斜楔式有四个受力稳定面

网友:
坏卡盘能改成这个就好了

网友:
看不懂 第一张图的方块旁边没有开口子 那么两个楔子怎么能和圆套上面的螺牙接触??
而且工艺太复杂了 如果方块有开口子 那么受力就差很多了

网友:
除了工艺复杂以外没有觉得有什么优势

网友:
好复杂,估计能D出来的不是一般的鸟

网友A:
能做,其实也不是很难,但这种结构实在没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做,其实也不是很难,但这种结构实在没必要.

鬼佬最喜欢这种结构,下图这种破车床装上了都晒视频,里面的CHINA亮了

网友:
能D出这种结构的快换刀架,定不是泛泛之辈!

网友B:
里面的CHINA是干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里面的CHINA是干啥的?

这个刀架是CHINA造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柱塞式只有两个受力稳定面,斜楔式有四个受力稳定面

就是就是,楔式的结合面积大,稳定。
不过我们DIY的小车床切削量小,用活塞式的应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做,其实也不是很难,但这种结构实在没必要.

如果用于数控车床,那么定位精度好

网友:
这种换刀结构真是巧妙

网友C:
一套自动刀架才多少钱。搞这个有啥意义么

网友(2013-06-29):
引用 网友C:
一套自动刀架才多少钱。搞这个有啥意义么

自动刀架就没有这个刀架定位精度高

网友D:
怎么最近坛里这么多人给禁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