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机可以用来做

楼主(2013-05-07):
     哈哈哈,垃圾里捡了这个。大家来看看我不知道这个电机可以用来做什么?

网友:
啥都看不见哦!

网友:
可能要凭空想象吧!

网友:
可以做皇帝的小车

网友:
可以做很多东西比如。。。。。

楼主:
        哈哈哈哈哈哈。图片没传上呀,我补传了,没用过这种电机,这么多接线,到底怎样接哦,才可以让它转起来的

网友A:
这个电机很好,科技含量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机很好,科技含量很高。

     怎么个好呀,朋友你用过这种电机。到底要怎么才可以让它工作的。我没用过这种电机

网友B:
上面写的直流无刷

网友C:
就一个直流无刷,电动车控制器ok.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一个直流无刷,电动车控制器ok.

      用电动车控制器就可以让它转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电动车控制器就可以让它转了??

三根粗的是电机相线,五根细的是三相霍尔信号,霍尔电源。
电机参数没看明白,如用电动车控制器,新型的可自动检测
霍尔的排列状况(如60度或120度),电门线接标准电压
(如48V,供控制器的辅助电源,低压检测),接好电机后
逐渐升高主电源电压观察电机运行情况。

楼主:
不知道这个电机用来做无动力的动力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根粗的是电机相线,五根细的是三相霍尔信号,霍尔电源。
电机参数没看明白,如用电动车控制器,新型的 ...

   谢谢朋友回复,这个电机粗线有三条,细点的线有六条哦。,你说的新型的电动车控制器不知道到底那种,是选无刷的那种控制器???没玩个这种电机,还真一点不懂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回复,这个电机粗线有三条,细点的线有六条哦。,你说的新型的电动车控制器不知道到底 ...

看这图中右边细的线是五条,

网友E:
无刷电机 出给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这图中右边细的线是五条,

       谢谢,仔细看了下插头是5条细线,4条粗线,这几条线到底是代表什么,具体怎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无刷电机 出给我吧

    朋友有用过这种电机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仔细看了下插头是5条细线,4条粗线,这几条线到底是代表什么,具体怎接线??、

你那三相电机还引出了一条公共的中点线,如控制器是桥式电路可不接。
要让这电机动起来,建议百度相关资料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那三相电机还引出了一条公共的中点线,如控制器是桥式电路可不接。
要让这电机动起来,建议百度相关资 ...

     谢谢朋友你的回复帮助,我百度不知道怎么就是找不到这电机的资料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你的回复帮助,我百度不知道怎么就是找不到这电机的资料

东方官网找,这东西资料大把,无刷,瓦数太小,鸡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东方官网找,这东西资料大把,无刷,瓦数太小,鸡肋

     谢谢,也是我也感觉瓦数小了点,本想用来做个无动力源,不知合适不,

网友G:
东方马达的

网友:
还没有拆过这种电机,看第一个图片以为是带减速的电机,

网友:
不过看起来功率小小的。

网友H:
40W的无动力,驱动丝杠还是可以的

网友:
没用    鸡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面写的直流无刷

还是带霍尔的那种!

网友I:
看到输出轴是斜齿,应该是减速电机,可能少了一个配套齿轮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东方马达的

   是的东方马达,

楼主:
引用 网友H:
40W的无动力,驱动丝杠还是可以的

    40W做无动力是小哈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到输出轴是斜齿,应该是减速电机,可能少了一个配套齿轮

   是带减速箱的,一套,就是没驱动、也没玩过这种不会玩

网友J:
我从老的针打机上拆过一个这种电机,现在还丢在车库里。日本货,等相好 了做什么再去找出来。

网友:
电机前面的减速头我也有一个也是东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从老的针打机上拆过一个这种电机,现在还丢在车库里。日本货,等相好 了做什么再去找出来。

    本来我是想用来做个无动力源。现在听大家都说小了。这真还不知道用来做什么了。最主要还是自己没玩过这种电机不会玩

网友:
好电机,可以做车床了